[电动] 一百多的 仿美沃奇/米沃奇冲击起子电扳手 到手拆开看看

楼主(2024-08-30):
最近在PDD上入手了一个冲击起子,外观和美沃奇2855有些相似。到手后,我马上进行了拆解
外观与做工
  • 机身上没有任何标识。
  • 内部主控板和开关都采用了经典的公版方案。
  • 润滑脂感觉和10块钱一大罐的普通润滑脂一样。
  • 虽然是全新产品,但到手时外观有不少瑕疵。
兼容性与性能
  • 兼容米沃奇原装电池,这也是我选择它的原因,因为我手头有不少米沃奇工具电池。
  • 同款模具下还有扳手款,外观一模一样,还有一种兼容牧田款电池的。
  • 由于轴前面装配有轴承,测试同心度比得伟DCF850高!
  • 扭矩虚标:标称220N硬扭矩 测试拆卸小轿车轮胎打不动,两轮电动车碟刹固定螺丝打不动!!!
技术探讨
  • 具体T轴是用波箱外壳固定轴还是用轴承固定好,我不太确定。欢迎大家讨论这个技术问题。
总结
  • 优点:

    • 内部线材使用了硅胶线,质量不错。
    • T轴带有轴承,同心度表现较好。
    • 做工还行,特别是内部线材和同心度方面。
  • 缺点:

    • 主控板采用公版方案,性能一般。
    • 外观存在瑕疵,影响美观。
  • 建议:

    • 如果你手头也有米沃奇电池,可以尝试入手这个产品玩玩。
    • 如果预算充足,建议购买1800元的正版米沃奇套装,做工和性能都要好得多。

网友:
啊这个
不就是某个牌子吗
只不过没贴牌子啊

网友:
这家伙看着不赖啊

网友:
100多还是比较香的。

网友:
高仿降低了工具当党的门槛,是喜是忧呢?

网友:
这有点厉害了。。。。一旦国产化,性价比不就来了。

网友A:
我去找了找,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找了找,没找到啊

一大堆,  用图片搜索

网友B:
T轴用轴承不一定是好事,你认为得伟米沃奇用不起这个T轴轴承吗?这个地方用轴承无非就是好看给抚摸党摆放的样子货,真正使用的这个轴承能耐转锤几次敲?

网友:
有没有外壳同款,但是接口是大艺接口的起子机。
我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儿过分。。。。

网友C:
看输出夹头这个是装6.35的批头卸小螺丝的吧!用这个可以卸轮胎的螺丝,那用批头卸小螺丝用的了吗?我对起子机是小白还请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
100多看起来还不错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轴用轴承不一定是好事,你认为得伟米沃奇用不起这个T轴轴承吗?这个地方用轴承无非就是好看给抚摸党摆放的 ...

赞同,含油铜套是最好的,久了虽有磨损,但不影响用。轴承在这位置的寿命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同,含油铜套是最好的,久了虽有磨损,但不影响用。轴承在这位置的寿命不好说。 ...

货车的转向角就是铜套,为啥不用轴承。也是同一个道理。汽车的起动电机小齿头部也是铜套。道理都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输出夹头这个是装6.35的批头卸小螺丝的吧!用这个可以卸轮胎的螺丝,那用批头卸小螺丝用的了吗?我对起子 ...

有空心轴,两用的。可以直接买成品的电扳手。也可以楼主发的这种,买T轴去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大堆,  用图片搜索

我拼夕夕,搜不到这种,只有一种带标的,差不多400,
我去闲鱼找到了,很多这种,跟楼主你买的差不多价格。

网友:
作为起子机用有轴承同心度还是好用,作为电扳手用轴承就不好

网友:
这起子机价格还可以,准备买个玩玩

网友E:
看图是公版控制板吧,板子上没有电池保护电路,小心把你的米沃奇原装电池搞坏哦,我印象中米沃奇的电池输出正负极是直连电池的,保护类的都在工具的主控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是公版控制板吧,板子上没有电池保护电路,小心把你的米沃奇原装电池搞坏哦,我印象中米沃奇的电池输出 ...

是的公版主控,公版主控大多数过放保护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