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录像机硬盘异常维修简单改造

楼主(2024-08-30):
海康录像机使用一年后出现滴滴声报警无法录像,进入硬盘管理未发现有硬盘,以为硬盘坏了,更换硬盘还是一样,更换4A电源,硬盘能发现,无法初始化,硬盘显示信息也异常,

检查发现录像机主板上的7颗电容全部鼓了,因电容接地端设计面积大穿孔,网上花了2.5买了针头轻松搞定,后面发现外置电源使用不方便 ,直将电源改成内置,还有风扇散热,现在用着比较稳定了,希望能用久点。

网友:
内置电源位置不好

网友:
海康的电容容易鼓

网友:
电解电容年久失效了

网友:
这种主板的电容很不好拆

网友:
长时间连续工作不出现这种情况都难,这样处理的挺不错。

网友:
一般电容怀孕我有条件会换成红宝石

网友A:
我也有一台 这样子 换了电容还是 时好时坏 正在吃灰尘

网友B:
使用一年电容鼓了?这么短时间

网友:
海康质量就这样?新机一年就鼓包?

网友:
怎么没换成固态

网友:
换固态电容寿命长一点。

网友:
厉害.我基本坏了就懒得搞了.年代也久

网友:
又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一年就鼓包、?质量太差了吧

网友:
也有一台,没啥用

网友:
处理的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 这样子 换了电容还是 时好时坏 正在吃灰尘

常时间使用电源端可能功率也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一年电容鼓了?这么短时间

就使用了一年,库存机,之前没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