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手搓一台卡丁车的心情已经到达了顶点

楼主(2024-08-30):
最近公司一直没有事做,整天耍手机实在是无聊又颓废!

  直到前天刷到一个人给孩子手搓了一台钢管卡丁车,颓废的心在此刻沸腾了,,那台卡丁车全钢结构,配备自己焊的双叉臂前悬挂,哇 双叉臂呀,,那可是宝马 奔驰专属呀,最便宜有双叉臂的是老款的马自达6  。开车十几年了 还没开过一辆有双叉臂的车呢,看来能不能开上就在此一举了。 后桥有两种方案,其一是直接拆电三轮的后桥带电机,差速器全套移植过来。其二 是自己搞不带差速器的 然后配一台汽油发动机。
  我暂时没确定用什么动力,但是不影响我先搞前面的 双叉臂呀。于是就开始网上找教程,案例,尺寸,然后开搞,我们公司最不缺的就是工具和钢材,车床,二保焊,摇臂钻,台钻,角磨机,乙炔割枪,所以本次DIY的宗旨 是  能自己做的东西就不买!!
不过要是再来个等离子和折弯机的话那干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

网上找了好几种造型和结构的卡丁车,,其中最容易搞定的是这个三轮的,后面全套东西就是一台电动车。
虽然没有确定自己要做哪一个,但是前悬挂是一样的,所以第一步先搞左右双叉臂,这个可能是整部车工艺要求最高最高的部分。。

公司废料 一角,什么方管,圆管,角铁,应有尽有

最终选了这个厚度0.5CM 宽度3CM的板条作为 下摆臂,量好尺寸角磨机
切口然后折弯成型,

折弯成型后 把切的口给它再焊住了,顺便剩下的料加工一个加强支撑,同时这里以后要安装减震器的支撑吊耳。

下摆臂尾部要焊转轴,为了和圆管增大接触面积,增加焊接强度,在尾部划线打16mm孔,摇臂钻配合台虎钳钻孔
比台钻好用的多,但是没有台钻快捷,所以非关键部位用台钻,要精度的地方就用摇臂钻了,不过这个钻太大了,
后面还有台小的,明天给它接个电那个用起来更方便。

费架子上拆下几根外径16内径12的钢管,除了除锈,发现竟然还是无缝管,内部 生锈了 装上12钻头上车床把内径给它光一下,顺带除锈了。

把摆臂的空切掉一半,放上管子比划一下,合适。
这个地方准备用通轴,这样焊接比较规范,还省一个吊耳。缺点是没有这么长的螺丝,买是不可能买的,所以需要加工4根13cm长的穿轴。

上臂不想搞这么复杂了,拿钢筋直接折一个,但是钢筋选的粗了些 16mm国标螺纹钢,手折弯,弄不动也弄不规范。

折了半天的效果,这根算是废了,

重新下料,割枪给它热热身。

又简单做个 工装。

弄完以后,二保焊一顿呲呲,下摆臂的雏形完成了,大半天也过去了
看似简单的东西当你想给它做的规规矩矩的时候就会发现太费时费力了。
   今天就先到这了,明天继续搞前悬挂部分,这部分是整部车最费时费力的部分

楼主:
先占个楼,好后续补充,
  搞卡丁车 又一天,果然前悬挂最麻烦,没有图纸全靠估量想做的精准真的费功夫。
周末两天回老家了,本来去 老表家的电动车维修店拆后桥呢,结果在家比上班还忙,忙了两天 也没有去拆来后桥,  大概量了一下后桥的尺寸 暂定把卡丁车架的宽度定在60cm 长度限制再1.2米以内,,,
  周一来了 今天继续搞,今天搞前悬挂的吊耳和转轴部分,
1
公司里5*5的角铁最多,所以计划用这个型号焊车架,所以吊耳也采用了5*5 切割机切8段5cm的角铁。

游标卡尺划线,冲定位孔。

要钻12mm的孔,个人习惯 先用燕尾丝打个小孔,这样不仅好钻而且钻的还精准。

然后用自己做的小平口台钳 夹好 台钻加工12mm的孔。

8个吊耳加工完毕,但是感觉有点太大了。5*5的角铁也太重了,估计后期要改。

接着加工 前轮和悬挂链接机构,也就是 羊角 ,6*6方管10cm。这个厚度正合适5mm。

气割把方管一分为二,,划线打12mm孔 用来链接 悬挂。

这4个孔要求精准,所以用摇臂钻 直接钻透。保证孔的同心度。

找了半天找来一节12mm的钢筋,用来加工转轴,

12mm的钢筋是不能插进12mm的孔内的,所以 裁好尺寸以后要用车床把 钢筋稍微车一刀。
  加工完,今天就到这了。

网友:
这...工具材料应有尽有,真牛A...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A:
有工具有材料,还有时间可遇不可求,最最关键要有兴趣

网友B:
大工程啊,不过感觉用料太实在了,恐怕整体会很笨重。

网友C:
居然还有620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工程啊,不过感觉用料太实在了,恐怕整体会很笨重。

哈哈现在改还来得及吗?毕竟我才干了百分之一的 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还有620车床。

而且还是洛阳机床厂生产的,不过现在精度差得很,也只是能转的程度

网友D:
大工程啊!有时间,有设备,有技术,有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工具有材料,还有时间可遇不可求,最最关键要有兴趣

也是鼓励自己好久才开动啦,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完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工程啊!有时间,有设备,有技术,有米米 ...

没有米米  有的话就不会养成啥都自己做的习惯了,哈啊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鼓励自己好久才开动啦,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完工呢

加油!第一款就搞电瓶车的后桥,先搞出来以后再升级

网友: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期待早日看到成品。

网友:
没设计,没图纸,全凭脑洞大开

网友:
6S管理不到位啊,扣分,这个月车间评比倒数了啊

网友:
啥都有好办了,就看手工咋样了

网友:
手搓太费劲了,直接买个车架得了

网友:
个人建议用电机的。安静。
我给孩子买了台二手沙滩车,汽油机的,在村里开那声音真闹心,还有就是尾气味道,受不了。

网友:
手痒就必须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