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手机上有什么比较好用的免费解压缩工具?

楼主(2024-08-30):
WinRAR好像没有手机端,试了几款都是国内小厂的,广告多,或者大文件要收费。

网友:
感觉qq浏览器是个好东西,能解压,能看PDF,还能看CAD图纸

网友A:
winrar团队的安卓版rar好用

网友:
你没找咋知道没有呢

网友:
系统没有自带压缩和解压工具么???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rar团队的安卓版rar好用

众里寻它千百度。

网友:
国产都是。。。rar还可以

网友:
zarchiver pro版本,我用这个

网友:
楼上的软件我一直用,应该也是手机端最好用的

网友:
下载了zarchiver pro,真的不错,感谢推荐

网友:
MT管理器也好用。还能当文件管理

网友:
zarchiver pro 正在使用中 效果还可以

网友B:
从塞班开始一直用X-plore文件管理,解压缩是小菜一碟,ROOT了的手机还可以删除系统垃圾程序与文件

网友:
zarchiver,目前在用

网友:
好多手机自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塞班开始一直用X-plore文件管理,解压缩是小菜一碟,ROOT了的手机还可以删除系统垃圾程序与文件 ...

无线文件共享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