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湿度一大,手机屏幕触摸就失灵,怎么办?

楼主(2024-08-30):
出去运动,手机放兜里,

兜里湿度很大,
拿出手机,划了很多下,竟然无法解锁屏幕,
好不容易解锁手机,屏幕竟然还会自动乱点击,这可怎么办

网友A:
手机最怕湿,里外都怕

网友:
夏天放口袋,屏幕朝着大腿,拿出来就是这种状态,貌似无法避免的。

网友:
我手里没这问题。

网友:
我手机没这问题。。

网友:
我看送外卖的雨天用了透明防水袋好像还能触摸的。

网友:
擦干了用,或者贴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最怕湿,里外都怕

稍微运动下都不行么,手没动,屏幕自己动是什么情况

网友:
换个触摸屏试下

网友:
怕湿,只能避免

网友:
手保持干燥再操作

网友:
电容屏幕的通病

网友:
尽量避免,没好办法

网友:
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找厂家问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遇到过很多次,我觉得是我手指上汗水多的原因,手指擦干就好了。

楼主:
湿度一高,电容屏容易失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