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M6的螺丝紧固是否也可以用222螺纹紧固胶?

楼主(2024-08-30):
222的强度据说有些低,

M6螺母紧固用222胶水好,还是用243胶水好?

网友:
简单,两样都用...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网友A:
做试验啊 两个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试验啊 两个都用

暂时选用222螺纹胶

网友:
试试啊,有条件两个都拿来试试,没条件就去问问商家

网友B:
我买了两种262和270,262是21年买的,用过不知丢哪了,就随便买了2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两种262和270,262是21年买的,用过不知丢哪了,就随便买了270

270会不会固定的太牢固,以后没法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270会不会固定的太牢固,以后没法拆开?

大力出奇迹

楼主:
会把螺丝搞坏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243蓝胶比222强点,222粉胶一般都用于小螺丝或沉头螺丝强度不高的场合!想要更强用263红胶!

网友:
不考虑易拆都行

网友:
能人不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