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使用腐蚀性液体,各位会戴护目镜么?

楼主(2024-08-30):
听说502胶水、螺丝紧固胶这些竟然都有腐蚀性,
用这些液体的时候是不是最好戴个护目镜

但是戴了护目镜,一会儿整个镜片里面都是水蒸气,看不清楚,怎么办

网友:
用防雾剂,口水,洗洁精都管用

网友A:
把送风管接进护目镜就不会再出现雾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送风管接进护目镜就不会再出现雾气了

你的护目镜还能接接送风管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护目镜还能接接送风管么

自己直接接送风管子到护目镜就可以,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直接接送风管子到护目镜就可以,安全第一!

你把护目镜改装成送风护目镜了么

可否上个图

网友:
你用多大量啊,还要护目镜?

网友:
我接触大于4°的醋和50°的酒都是不带护目镜的,十几年了感觉还好,对这类腐蚀已经习惯了。唯独去医院验尿还是用杯子装,不敢接触皮肤,完事后一定洗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护目镜改装成送风护目镜了么

可否上个图

就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曾经用嘴拔被粘住的502瓶盖,结果一不小心弄了一嘴,居然还是甜甜的

网友:
大量长时间操作或是这工种,戴止更好吧

网友:
曾经在密闭房间里用大桶稀释剂量清洗物件,啥防护都没有,一两个小时下来头晕恶心,那可是强制癌物啊,不知道受到了多少伤害

网友:
让同事帮你操作,保管你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