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2279 2CE通用板小料规格参数(1TSOP2BGA))

楼主(2024-08-30):
最近搞到点掉小料的板子,随便摸出来的小料参数

楼主:
封装尺寸都是0402

网友:
大佬好,有空找你买板子

网友:
这是通用版型的双贴板?很少见啊

网友:
电容参数应该是4.7uF跟2.2uF,市面上常见的电容就没有4.2uF这样的,可能是误差,2.5欧的电阻应该是2.2欧的,应该是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