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家中所有插座都接地线了么?发现好多电工偷工减料

楼主(2024-08-30):
发现好多电工偷工减料,不接地线,
这可怎么办

网友:
现在住的房子都已经有20年了,墙插都是有接地线,我曾经拆过几个墙插更换。

网友:
快40年的老房子,修缮过几次都没装接地

网友:
老房子,都没打地线,外面电表箱也没地线

网友A:
本来有,后来被白粉仔偷剪了,到现在公共接地一直没有。

网友:
农村,基本上都没有地线,我家是我自己后来加的地线,不然很多电器电人,特别是洗完澡出来碰到铁外壳的都是麻麻的

网友:
,要么下线,要么上漏保呗

网友:
老房就别说了,新房还是加地线为何,为了安全,别省那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有,后来被白粉仔偷剪了,到现在公共接地一直没有。

白粉崽没捉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有,后来被白粉仔偷剪了,到现在公共接地一直没有。

也就广东这边会有白粉仔和煲猪肉这些说法

网友:
家里的都接了。。,90年代开网吧的时候,没地线 ,用钢钎打入低下1.5米,做的地线柱。

网友:
有地线配线的自然都要接上,老房子当年点煤油灯或农村房子自行配线的以点亮电灯为准,没有地线,也就难以接地了~就算电线绑水管上或弄跟铁条扎进土里也不能算地线。

网友A:
小区物业说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人是抓了,但是没下文,物业不管,电网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区物业说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人是抓了,但是没下文,物业不管,电网不管。 ...

你们没找到人还好说一点。我们这里电网改造,电网的上门直接把地线从接地桩那里剪走了,5线供电成了4线了,只留了一个接地桩在那里。
想接地线,只能自己放线下去。

网友:
接地这是电气上的常规操作,也是重要的安全措施,但常被忽视,而且接好了还要测量一下是否导通,接地电阻是多少。除非老房子等进户线缺少地线引入

网友:
城里的老房子无地线,新房子需要监督电工施工,否则~~~~

网友:
我家原来的没有,后来我自己拉线把能装的都接上了特别是冰箱洗衣机空调,还是安全重要。

网友:
必须盯着电工干才行。

网友:
我家装修开关插座都是我亲自安装,都接有地线,这是生命安全的保障,不可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