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t12焊台51单片机制作pcb资料

楼主(2024-08-30):
用51单片机制作的t12焊台,用0.96寸7针1306屏24V输入内可加散热风扇,外可接吸烟风扇,集成度高的焊台。文件压缩包内有pcb光绘文件和程序,7x4cm

楼主:
这版本修改了航空插头不兼容问题

网友:
51芯片可以选择贴片的,这样空间安排可宽松些。

网友A:
程序在STC8H8K64U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在STC8H8K64U能用吗?

用skdip28哦

网友:
这么厉害。比买的要强大把。

网友B:
这个版本7805发热大不大?我的7805温度太高了十几个小时7805就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7805发热大不大?我的7805温度太高了十几个小时7805就挂掉了

可以加内置散热风扇啊,已经集成了风扇接口板上有热敏电阻

网友C:
我有1.3吋7针屏,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1.3吋7针屏,怎么改?

板子不是正好配的7针屏吗,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不是正好配的7针屏吗

帖子上是0.96的7针,我是1.3吋7针,好像有点不一样的,特别是软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1.3吋7针屏,怎么改?

是1306驱动屏幕吗

网友:
扣的家元太狠了,不如放网盘供大家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7805发热大不大?我的7805温度太高了十几个小时7805就挂掉了

要不在边上疯狂对地打过孔要不在里面加上散热风扇,你检查下7805耐压和是否买到假货

网友:
可以发一份资料吗谢谢了
1102002116@qq.com

网友(2024-09-30):
俺自己D的616小板,突然不工作了,检查了78L05的5V输出和24V输入,以及电阻和电容的值都正常,待进一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