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ZT-N1 USB便携电烙铁、ZT-N2 USB便携电烙铁&万用表开箱拆解评测对比

楼主(2024-08-30):
这么多年来,T12基本已经被大家玩出花来了。各种白菜版,牛肉版,龙肉版,便携版。自己也做过几个T12的焊台。总结起来就是,方便,快捷!今天来看看众仪发布的两款USB便携版T12。

众仪的两个版本分为ZT-N1 USB智能便携电烙铁,和ZT-N2 USB智能便携电烙铁外加“万用表”合体。两个版本包装盒一模一样的。

顶部人工区分版本。

每个都附赠了一个不软不硬的收纳包。
给我家孩子做文具袋正好,一人一个

ZT-N1 官宣图。

对应的工作电压,电流以及功率。

包装内物品。

带一条C-C的供电线。应该不是全功能C-C。

一个很mini的烙铁架。

主体长度19.5cm。

额。。。这就是为啥要给孩子当文具袋的原因

尾部TYPE-C插口。

头部还有个保护盖,保护盖逆时针旋转45度打开。
用完以后可以不必等烙铁完全冷却,扣上盖子直接就可以装包里。

烙铁芯露出部分很短,可以有效控制手抖

手柄头部实心铝合金套管,手握部分有橡胶防滑套。

mini的烙铁架,估计是为了一同放进收纳包里才做的这么小。
然而。。。收纳包却放不下电烙铁

T12发热芯更换起来也是相当方便。

烙铁外壳整体铝合金材质,而且厚度也不错。

一个很小的OLED屏和三个按键。

通电。。。

短按开关机键可以进入设置菜单。

没插发热芯的情况下,屏幕会有动画提示插入发热芯。

可设置的项目很少,不像有些T12焊台一堆设置内容。。。
摄氏温度,华氏温度切换。

温度校正。

除了这两个可设置项就没了。。。
个人觉得应该加上休眠时间,休眠温度设定。
毕竟作为便携烙铁,使用充电宝的情况下,节能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知道后期能不能通过USB更新。

左侧会显示输入电压以及功率。
不过,输入只支持PD,QC协议,或DC直接输入。像OV,的超级快充协议是不支持的。

按左右键可以设置烙铁的工作温度。

------------------------------------分割线------------------------------------

下面来展示ZT-N2 便携电烙铁外加“万用表”合体版。

N1和N2外壳都是一模一样的。只能靠屏幕面罩上的型号区分。

ZT-N2的官宣图。

供电电压,工作电流以及功率。

万用表部分参数。

N2的包装里多了两样。一根红色的表笔,一个TYPE-C口的表笔。

N1  N2使用的发热芯也不一样。N2使用T65发热芯。

拔掉发热芯,插入红色表笔。

TYPE-C口表笔也插上就成了一个笔式“万用表”

菜单里选择万用表模式后,屏幕会出现滚动字幕:禁止测试36V以上电压!

默认为全自动档。

按左键可以切换交流电压,直流电压,电阻&蜂鸣档。
一个功能有限的“万用表”。。。

这个图标做的还是很好看的。

选择烙铁模式,会提示插入电源。

设置菜单也比N1多了几项。

USB输入电压设置,使用PD,QC协议的时候可以手动设置输入电压。最低5V,最高20V。

自动关机时间设置。

温度校准。

自动休眠设置。

next

楼主:
既然是“万用表”,那就肯定要小测一波了。
老演员登场。。。

4K 0.05%精度电阻。

40K 0.05%精度电阻。

36K 0.05%精度电阻。

20K 0.05%精度电阻。

--------------------------------分割线--------------------------------

下面开始拆解,首先是ZT-N1。
先褪掉橡胶保护套。

这部分是塑料两片壳,外面的铝合金壳应该可以直接推出。

试了一下,推不动,那就只能再拆尾盖了。

拆掉尾盖和按键以后就可以整体抽出来了。

两片壳有一颗螺丝固定。

拆掉螺丝,分离外壳。

电路板还是很简单的。

三个金灿灿的触片。

32F103单片机。

快充协议芯片?

OLED屏

发热芯插入后,T12发热芯中段的圆环与外壳限位。

--------------------------------分割线--------------------------------

再来拆ZT-N2。

拆解过程和ZT-N1一样。

侧面可以看到N2内置的锂电池,大概是锂电池占用了大部分空间,所以不能使用T12发热芯。

发热芯触点被移到了前部。

电池容量居然有800mah。。。

不用想,那颗牛屎应该就是万用表部分的主控了。

电路板正面。

手机不给力。。。芯片上的丝印拍不清了。。。

7409 32A 30V PMOS

32F103单片机。

CH224K 快充授电协议芯片。

SLM6305 宽压2.5A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IC.

GS358运放。

end

网友A:
这到底是电烙铁还是万用表?

网友:
好像就除了精致,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到底是电烙铁还是万用表?

ZT-N1是电烙铁。
ZT-N2既是电烙铁,也是“万用表”

网友B:
第二个交流电压至少支持到400V以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交流电压至少支持到400V以内吧

应该是考虑到外壳触点风险,所以交直流电压都限制在36V以内。。。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考虑到外壳触点风险,所以交直流电压都限制在36V以内。。。

那倒确实也是,毕竟大国工匠可是敢手握铬铁发热体的,还是量程放在安全电压范围内更好一点

网友:
没有人机工程的工具都是废物

网友:
感觉就像一个玩具

网友:
烙铁跟万用表合体,创意还是有的,就是有点鸡肋啊啊啊啊

网友:
携带方便,别的没什么优势啊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的!

网友:
众仪体验官呀

网友:
36V还是低了点,限制了适用范围

网友:
众仪设计师很有想法啊

网友:
这个表笔的插法是万万没想到啊

网友:
会不会有人出自制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