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FX86F笔记本用着突然断电不再开机~一颗滤波电容碎裂击穿短路引起

楼主(2024-08-31):
暑假结束了,暑假期间也没逛论坛了,现回到正常的“上班”时间啦!

邻居送修一台华硕FX86F笔记本,说插着充电器用着就突然断电了,再无任何反应,拿到后插充电器确实无反应,任何指示灯都不亮

拆开后壳插充电器用万用表测试输入端处有20V电压,输入端正常

逐一测试各路电压的输出端的阻值,测试到某路时发现几乎是短路了

显微镜下看,太明显了,有颗电容已碎裂了

用热成像仪核实下,发现此电容已经显现高温了

烙铁拆下电容

万用表测试主板,恢复正常阻值

拆下的电容测试下,与在板测试现象一样,几乎完全短路

回头看下点位图及原理图,C8104电容是10uF/25V的陶瓷电容

从苹果笔记本料板上找到两颗参数相同的电容,只是封装不同

直接用烙铁焊上10uF/25V电容,因没有拆下主板,不能用热风枪去焊接,此位置有大块铜皮地,不太好焊接完美(其实抠掉电容后也可不装回)

焊好后清洗干净再测试下阻值正常

插充电器测试下此处电压恢复了

看看笔记本内部全貌图

装回后壳,之前邻居曾经修过,螺丝少了2个,不太好配就没补上螺丝了

插充电器后,指示灯也亮了,按开机键顺利进入系统,完美修复不开机故障

END

网友A:
眼神不错,技术不错,这小元件太费眼神了

网友B:
传说中的发财电容。

网友:
专业的事专业干

网友C:
LZ的技术还是很专业的

网友D:
热像仪很厉害,多大分辨率的?

网友E:
又是发财电容啊

网友:
LZ技术不错哦

网友F:
你们棒棒糖成员帖子精华好多,有什么经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棒棒糖成员帖子精华好多,有什么经验不?

精华多才能成为棒棒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神不错,技术不错,这小元件太费眼神了

有显微镜啥都不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发财电容。

对头,电脑中的发财电容

楼主:
对头,欢迎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技术还是很专业的

还行吧,比大多数人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像仪很厉害,多大分辨率的?

没关注过分辨率,好象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是发财电容啊

对啊,靠这电容能发财的

楼主:
技术还行,能混口饭吃

网友:
楼主好手艺,看来这个华硕的笔记本质量不怎么样啊。

网友:
有点位图才好搞

网友:
好长时间没看楼主新的精华文章了。
我的华硕笔记本也是这种贴片电容短路,造成不开机。我没有热风枪,只有用烙铁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