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最简单的中、短波SDR接收机(收音机)

楼主(2024-08-31):
最简单的中、短波SDR接收机(收音机)。

网友A:
上个收音机的图多好。

网友B:
的确是一段电台播放的录音,可就是反映不出是什么波段。

网友C:
东西是简单的,但价格好像不简单

网友D:
中短波收音机如何发挥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一段电台播放的录音,可就是反映不出是什么波段。

剪辑上传怎么就只有声音了。
现在上传压缩包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短波收音机如何发挥用途?

带频谱显示,哪里有信号就一目了然,对于查找信号和查看干扰简直太方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东西是简单的,但价格好像不简单

LZ用的不是专业的SDR接收机,好像是类似电视棒的那种,很便宜的,不好的地方是要连电脑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用的不是专业的SDR接收机,好像是类似电视棒的那种,很便宜的,不好的地方是要连电脑使用。 ...

对,廉价的RTL-SDR,重点就是“价廉物美”,几十块钱就能享受SDR(软件无线电)的魅力,让看不见的无线电信号变成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了。让从没有使用过频谱仪的爱好者感受到频谱显示的魅力!也让爱好者进入了又一个广阔的天地,进入SDR(软件无线电)和数字无线电的大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一段电台播放的录音,可就是反映不出是什么波段。

重新编辑和上传了,现在有图有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收音机的图多好。

有图有视频了。

网友F:
哪种电视棒,好小

网友G:
楼主是windows平板啊

CPU哪个,能跑动SDR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windows平板啊

CPU哪个,能跑动SDR软件吗

接收中、短波用最古老的上网本都可以跑!即使接收带宽192KHz的调频广播电台,只要降低频谱显示的带宽,上网本也一样可以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种电视棒,好小

是改造了一下,去掉了(切掉了)不需要的部分,专门用于中、短波的接收。

网友H:
电视棒?好多年前玩过一阵子,现在感觉没意思了

网友:
插在平板上的才是接收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西是简单的,但价格好像不简单

咸鱼找个win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视棒?好多年前玩过一阵子,现在感觉没意思了

“万能的电视棒”它N多的功能,都会让无线电爱好者为之感叹!
1、最廉价的频谱仪;
2、最廉价的无线扫频仪;
3、瞬间侦测出对讲机的模拟哑音或数字哑音;
4、音响师查无线话筒干扰和查找空闲频率的利器;
5、解调信号最全的接收机(包括JC叔叔的);
6、……

网友:
这玩意俺也玩过,类似U盘的SDR接收棒,可插在安卓手机或平板上用(需root),也可插电脑上用,安装相应驱动和工作软件即可。缺点是耗电太大(达数百毫安),插手机或平板用将明显缩短电池使用时间,而且某些频段会受到主机泄露电磁波的干扰,此外软件界面也属于玩玩的性质,干不了专业的活儿。至于说解调JC蜀黍的信号,只能说想多了,人家早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