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泰磨黑镜Basic+电子称找不到拆开的地方?

楼主(2024-08-31):
家里的泰磨黑镜Basic+电子称坏了,看了半天没找到下口的地方,求各位支招,如何拆开这台电子称?

网友:
橡胶垫下面有没有螺丝

网友:
背面贴纸撕开就有螺丝孔了吧

网友:
吹风机加热,橡胶垫,贴纸都撕开你就看见螺丝了。

网友:
田个脚垫下应该有罗丝,拆下看看。

网友:
经验说,逐片按压底下的标签,有压空的地方就应该是螺丝孔

网友:
橡胶垫下面应该就是螺丝压!!!

网友:
找一块强磁,地毯式搜索

网友:
小锤40,不行了加钱上大锤,一锤不行再来一锤,然后就知道内部结构了,最后再去买台同款,等下一台再坏时就知道怎么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