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红米k40换电池注意

楼主(2024-08-31):
拆红米k40换电池注意,拆后盖网上有教程,但有几处要注意。
用热风枪我的最低只能100度  我是把摄像头盖住了吹,大概二分钟后盖热了后用刀片将后盖撬开一点 然后插入塑料拆机卡片将四周刮开就可以揭开后盖了,将主板后盖螺丝都拆了后从下面撬开主板后盖板,注意下面连着排线。音量键和电源键没有刮怕刮坏排线。
安装主板后盖时注意左边和上部有凹凸卡扣。

网友:
换上新电池又能用几年了

网友:
我有个荣耀8后盖玻璃的拆了几次没拆开放弃了

网友:
红米k40电池多少钱在那里买的,我的电也不耐用了

网友:
好几年不自己换屏换电池了,太难了。用华为的,厂家99挺香的。

网友:
我的还没换,正好借鉴楼主的经验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前段时间刚换过,不过鼓包自己顶开了。省事儿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也准备换了,楼主哪里家电买的电池?

网友:
我的K40用了不到3年,前几天彻底罢工了,只剩红米LOGO,罢工前2个周出现症状按电源键和音量+键可以重启,搜索有说是CPU虚焊,店铺要换主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辛苦了

网友A:
我的K40三年了,电池也快不行了,健康度只有80了,一直懒得换,没事就充电,出门带充电器充电宝,不然没有安全感!!

网友:
感谢提供拆机经验。

网友:
红米电池的确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K40三年了,电池也快不行了,健康度只有80了,一直懒得换,没事就充电,出门带充电器充电宝,不然没有 ...

我也用的K40,请问怎样看健康度?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高温度2分钟?不会吹坏吗?

网友:
感觉售后换也不是很贵吧?

网友:
也是K40电池不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的K40,请问怎样看健康度?

安兔兔里面有测试健康度的,需要开着安兔兔保持后台,并且循环正常使用充电放电三次,三次不用连续测,有空就测就行,其实一次也能测出来,怕不准确,软件提示测三次,我的基本都是79--83之间!

网友:
k40还是可以再战2-3年的

网友:
我的有点烧屏,现在又没有原屏,网上卖的几十的是LCD的而且还是720P的!OLED的屏是真的垃圾,寿命短显示拉还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