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种老一点的显示器咋处理好呢?

楼主(2024-08-31):
这是一个三星CCFL灯管的24寸显示器(实际是23.6寸),做工厚实,还能正常显示,毕竟由于年老色衰(2011年产品),屏幕有些暗淡偏黄,继续换灯管(缺点是花费高+费电)还是改led灯条(某宝上卖的不是铝基板的)?然后用来干什么比较好呢?改电视还是其它?请坛友献计。

网友:
十来块钱,改led灯条,将就用吧!
改电视不值得
卖破烂也十来块钱

网友:
送人或者卖掉

网友:
经历的都会认为,旧货处理掉是最省心的选择

网友:
24寸的还是有人用的,修一下卖二手给个人用户

网友:
能用就送人,不能就卖废品

网友:
卖给本地的,还能回点血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可以修一下,电子产品用时间长了都是要换的。

网友A:
要是全高清分辨率的还有些价值,否则价值不大!

网友:
还是卖给回收电脑的,现在新的液晶显示器价格也降下来了。

网友B:
....24寸都老古董了,我还用11年买的22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寸都老古董了,我还用11年买的22寸的

肯定是ccfl灯管的,功率不小吧,颜色亮度还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ccfl灯管的,功率不小吧,颜色亮度还好吗?

LED的,14V外置电源,用着还可以,硬屏的.

网友:
扔了换台新的吧,现在显示器几乎白菜价了,都不值得动手。最主要的是灯管换LED光之后颜色非常难看,踩过坑真心的建议

网友:
据说CCFL灯管舒服

网友:
自己回搞就换CCFL灯管,千万别换LED,换完后悔。

网友:
自用就换ccfl灯管,打算卖了就换led

网友:
我08年的三星19寸还在用呢,配合打印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全高清分辨率的还有些价值,否则价值不大!

这个是1920X1080的,你说的全高清是指4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