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螺丝拧进物体后,螺丝头该用什么材料密封?

楼主(2024-08-31):
如果不密封,时间长了肯定氧化。室温下可以用焊锡,高温环境该用什么材料?

网友:
什么情况螺丝要密封?换不氧化的螺丝吧,比如不锈钢螺丝。

网友:
看物体是哪种性质的

网友:
换成304螺丝 一步到位

网友:
不锈钢螺丝

网友:
封漆?换不锈钢螺丝?

网友:
不锈钢螺丝能满足需求。

网友:
704硅胶就行

网友:
楼上说的对:704硅胶就行,防腐蚀防锈,易清除、耐高温

网友:
是月球车还是空间站?

网友:
似乎可以更换其他材质的螺丝

网友:
用304 不锈钢螺丝,或硅胶密封

网友:
用不锈钢螺丝吧,省事省力。

网友(2024-10-01):
这个要看用的部位和使用环境了

网友:
市面大部分螺丝都是410材质,我买了304和316的。用的螺栓紧固件灌的,常温用。你说的高温我没使用经验。

网友:
滴几点502上去就行了。

网友:
使用耐火漆就可以,工业上此类产品还挺多。

网友:
涂抹黄油 或者自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