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米AX5400路由器不开机维修(进水)

楼主(2024-08-31):
网友发来一台红米AX5400路由器,用户说用着用着不开机了,去售后检测是属于保外,收费240元换新机,就发来维修下看看,

收到后直流电源上电,80ma定住不开机:

拆机,散热片上有些灰尘,还有点进液痕迹:

拆下散热片,发现这个位置进水腐蚀了:

洗干净腐蚀的地方,测量各路供电都正常,腐蚀这里的供电只有0.8V,正常是2V:

仔细观察发现,这个降压芯片(jw5027)的自举电容一个脚已经发黑脱离焊盘了,芯片1脚和电容的铜箔也腐蚀没了:

换好新的自举电容,再飞好线,丑一点,能用就成

再次直流电源上电,电流跑到500ma以上跳变,指示灯亮,正常了:

开机一切正常,完美修复:

最后,谢谢大家观看,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A:
技术不错这都能修复。

网友:
技术熟练,手到病除。

网友:
LZ技术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这都能修复。

比手机简单多了

网友B:
论防水胶的重要性

网友C:
我家路由器直接放在显示器顶上,就算把显示器淹了,它也不会进一滴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防水胶的重要性

最多刷层三防胶,电磁炉洗衣机基本都刷了,小家电基本没刷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路由器直接放在显示器顶上,就算把显示器淹了,它也不会进一滴水

有的放地上,角落,养猫的一泡尿就坏了

网友D:
只要能够找到故障点,对于老司机后续的维修就简单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能够找到故障点,对于老司机后续的维修就简单一点了。

是的,找到故障修复就快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E:
原来路由器也需要自举阿,多少伏到多少扶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路由器也需要自举阿,多少伏到多少扶阿

这个是降压电路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