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洗雷蛇RZ03-0122,装好后发现7+WIN键不好使了看来还得拆一次

楼主(2024-08-31):
拆洗雷蛇RZ03-0122,装好后发现7+WIN键不好使了看来还得拆一次,空格键平衡杆应该不是原装的,粗了一下卡在龙豆里很不灵活回弹无力 不用了还得找个平衡杆

楼主:
安装前没测试 哎还得重新拆一次了不能留下遗憾啊

网友A:
大佬不拆轴就水洗PCB,佩服佩服!

网友:
机械键盘漂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不拆轴就水洗PCB,佩服佩服!

他这个拆轴,洗。。。。。

就麻烦了。

网友:
好像有个灯,不太亮。

网友C:
这样洗,轴就全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拆轴,洗。。。。。

就麻烦了。

我之前洗都是把轴拆开清洗的,弹簧单独放在一起。

网友:
这么洗,轴不都进水了吗

网友:
加多点洗洁精吧。

网友:
这么多插头,那是不是键盘上有插耳机和麦克风的地方?

网友:
真没见过机械键盘里面的尊容,今天长见识啦

网友D:
水龙头直接冲,盲猜大佬有烤箱。   不然下一波就是保养润滑轴体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不拆轴就水洗PCB,佩服佩服!

不是第一次了 基本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龙头直接冲,盲猜大佬有烤箱。   不然下一波就是保养润滑轴体的帖子了 ...

太阳底下晒2天,冬天放暖气片上

楼主:
洗洁精加热水还要刷子多次 没多少问题

网友:
机械键盘的灯光挺漂 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洗,轴就全废了。

一个轴坏了拆开搞定了,就是有个三极管坏了不好搞太小了没法焊接,半粒米大才

楼主:
老雷蛇不好修 焊点太小了,二极管太小了,老雷蛇不好修他妈的焊点太小了,二极管太小了,飞了2条线修了一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