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飞利浦LED控制装置(PHILIPS PE-1300-05PH)如何消除频闪

楼主(2024-08-31):
飞利浦LED驱动,买来驱动COB光源,可惜有频闪,拆开让大佬看看能不能改一下消除频闪。把电容加大可以消除频闪吗?

壳子是胶水粘死的,只能破坏拆解。

里面还灌了胶,增强散热。

网友A:
做工不错啊,不便宜吧。

网友:
这个LED的电源,做工很不错。

网友B:
接上COB后的电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是高PF驱动,还是光宝代工的不错,加大电容好像也没啥用

网友:
驱动板子用料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这么复杂的驱动器还频闪,不应该啊,检查一下电容是否衰减失效

网友C:
这么好的驱动还有屏闪,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啊,不便宜吧。

不贵,20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COB后的电流电压是多少?

电压是自己调节的,我的COB是37V 0.7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驱动还有屏闪,不应该啊

用手机慢动作模式可以明显看到频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机慢动作模式可以明显看到频闪

正常模式下能看到频闪不?如果没有的话,赶脚没啥大问题~~~~~

网友:
和普通的不一样,就象是开关电源。

网友:
这块驱动板做工很好

网友:
频闪与驱动电流波动有关。接上示波器看看。

网友:
试过屏闪加大电容无效,光是高频电磁波、可能我们通过相机等方式测试屏闪时与测试设备的频率干涉或谐振,难道厂家测试设备不强吗。

网友:
做工这么好  居然还有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