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58xt加两种不同容量的颗粒 应该怎么开卡

楼主(2024-08-31):
杂牌固态,2258XT的主控,英特尔的颗粒,但是左边两个颗粒是64G的,右边那个是256G的

试过各种开卡工具都没成功,求助各位

网友A:
打开量产工具文件夹中的“UFD_MP”文件夹,用记事本“Setting.set”文件,在“[OPTION]”下添加一行“EnAdjUnbalanceMap=1”,并保存设置。重启量产工具,参数设置界面右侧可见“Adj. unbalanced CH/CE Map(调整不对称CH/CE组态)”选项,然后ch ce map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量产工具文件夹中的“UFD_MP”文件夹,用记事本“Setting.set”文件,在“[OPTION]”下添加一行“EnAdj ...

感谢提供帮助,已经按照回复设置好,最后还是卡Reset Driver 然后7A

网友:
卡Reset Driver,可能是1. 板子问题,2. 颗粒频率降低,3.转接卡问题,4.固件文件,
所以,你挨个排除吧

网友:
这个CE分布是可以开的,确实应该是有板子或者颗粒有问题

网友:
开卡过程中不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