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关于硬盘与机箱共振噪音的问题

楼主(2024-08-31):
前面有发贴,很多人说会有散热问题,就又换一个方式,加个泡沫做支架,一点共振噪音都没有了,如何能做到即实用又美观

网友:
弄几块石头/砖头压在机箱上就不会共振了...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网友:
我用的光驱位硬盘架,还可以

网友:
机箱贴车用止震板

网友:
用硬盘架子带减震垫

网友:
用扎带吊起来悬空就好了

网友:
机箱太轻薄了

网友:
多多搜硬盘减震垫

网友:
这和板凳四条腿不稳类似,你稍微转个方向,或许就不共振了

网友:
机箱的共振噪音多是由风扇引起,机箱摆放不平又会增大共振。图中这样固定硬盘不起作用,反倒会使硬盘的晃动幅度更大,不如全换成固态盘。

网友:
我的机箱装了1SSD+1光驱+4机械硬盘

网友A:
这硬盘要不得,是电机振动,1T蓝盘良品运行是十分安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硬盘要不得,是电机振动,1T蓝盘良品运行是十分安静的。

是原清华同方品牌机上的,不知道为啥这么响,原机配有减振垫

网友B:
没办法,我自己的解决办法是3D打印了一个自带减震弹簧的支架,我的机箱是平头哥M2,板材很薄,苦于这个问题好久了,网上卖的那种架子都是不带减震的,带减震的要不是硬盘笼,要不是光驱位的,我自己打印那个是底下是标准硬盘螺丝孔距,然后侧边比硬盘宽一点,单盘位的,效果刚刚好。M2底下那里挺矮的,成品那些都放不下。

网友:
透明胶贴在硬盘,散热不好。

网友:
西数的绿盘蓝盘都很烂,声音超大,现在当从盘就搞个笔记本的5400的盘,一点声音都没有,主板用固态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我自己的解决办法是3D打印了一个自带减震弹簧的支架,我的机箱是平头哥M2,板材很薄,苦于这个问题 ...

能自己打印就是好,一般人没这个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我自己的解决办法是3D打印了一个自带减震弹簧的支架,我的机箱是平头哥M2,板材很薄,苦于这个问题 ...

最省事的方法是,用手按一下机箱,看按哪里机箱不响了,然后找废旧蓝牙耳机里的小磁铁用双面胶粘在哪里,改变机箱响的频率就能解决。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硬盘需要散热,这样迟早会突然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