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雷骑typeC-A双接口优盘问题

楼主(2024-08-31):
今年3月份趁着雷骑科技搞活动,买了一个双接口的128G的优盘,即即可接电脑USB3.0的接口,也可以接typeC的手机,方便两者之间交换文件。用了5个多月,最近突然发现电脑无缘无故的过一段时间就滴一声,查了半天,才发现是这个优盘接上后出现的,电脑里也不显示盘符了。随机联系了客服,客服答曰:坏优盘可以回收。
没办法, 先自己研究研究再说吧。
起初还怀疑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因为在win7上能认到,win10、win11上基本认不到。后来才发现,和操作系统没有关系,和USB接口的类型有关,即在USB2.0上是正常的,一旦切换到USB3.0的接口上就出问题了。用typeC接手机也正常。

请教各位大侠,这个是USB接口的问题还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USB插头内部引脚虚焊了,可以拆开补焊

网友:
3.0的触电有问题,拿手电筒看一下是歪了还是断了

网友:
我用的是  256G 版本 ,

网友:
他家有售后的,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
呃他家这也不售后吗

网友:
usb头有问题

网友:
坏优盘可以回收。
没办法, 先自己研究研究再说吧

网友A:
是什么主控?可能不一定是U头的问题

网友B:
usb头问题 或者板子供电跟不上了 主控问题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主控?可能不一定是U头的问题

JMS901R。在USB2.0的接口环境里很正常。在USB3.0的接口环境里几乎认不到优盘,极个别情况下能认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头问题 或者板子供电跟不上了 主控问题也有可能

主控有问题的话,接USB2.0的接口以及typeC的接口也应该有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有问题的话,接USB2.0的接口以及typeC的接口也应该有问题的吧?

不一定,例如3281这种 usb2.0没问题 3.0不认的情况挺常见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招!
经过几天的折腾,把经过给大家汇报一下:
1.关于USB3.0接头的问题:开始也是怀疑接口虚焊、断路导致的接触不良,9个焊脚逐一加焊了一下,无果;
又接了3.0的座子,用万用表逐一排查接口内部接触不良的情况,无果;
2.QQ群里咨询技术上,回复:和刷机无关;
3.在USB3.0的接口上反复测试,终于发现一个解决方案:慢慢插入优盘,总有那么一个时间,优盘能被认到,所以暂时仍考虑接口的问题。于是,某宝上买了3.0的接口,换完后发现故障依旧。
再次重复第三步,分析为优盘与电脑通过USB2.0协议握手成功,然后,继续插到底,这时虽可以正常使用,但通过ChipGenius检测,走的是USB2.1协议;
不是真正的3.0协议。
优盘的修复暂告一段落了,有时间再折腾吧。

网友C:
尝试下很快插入3.0口,看是否能握手3.0,如果还是不行,考虑U盘芯片的兼容性问题,那还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招!
经过几天的折腾,把经过给大家汇报一下:
1.关于USB3.0接头的问题:开始也是怀疑接口虚焊 ...

我的是USB有3.0,但是typec只识别2.0,问了售后说是我电脑不支持(绝对是支持),后来让我寄回免费修,运费AA,不甘心,并夕夕上面下单了10个TPEC的座子,一顿操作,现在TYPEC也能识别3.0了,比运费AA划算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招!
经过几天的折腾,把经过给大家汇报一下:
1.关于USB3.0接头的问题:开始也是怀疑接口虚焊 ...

还有个设计上的问题,就是用TYPEC头的时候,插入后拔出来的时候,能明显发现里面的主板会移动,趁着换接口的时候,果断把主板和U盘的套口用了点502,然后又把套口和U盘也用了点502,现在稳当的一P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下很快插入3.0口,看是否能握手3.0,如果还是不行,考虑U盘芯片的兼容性问题,那还是固件的问题。 ...

快插肯定是不行的,试过多次了。慢插还要凭手技
问题也有可能出在固件的兼容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设计上的问题,就是用TYPEC头的时候,插入后拔出来的时候,能明显发现里面的主板会移动,趁着换接 ...

502粘也有问题呀。 我的是到手后插电脑使用,一拔就像吃虾一样,肉壳两分离。就用502粘了一下,谁曾想,现在又要脱壳,让我费了半天劲!当初粘的多结识,现在撬的就会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