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ONKYO音箱(GX-70HD)异常发热,打开后没发现哪里出问题?

楼主(2024-08-31):
目前接的变压器(220转110)使用。
从2019年以来一直使用正常。
前天突然发现箱体发热,
但是声音正常没变化。
只是感觉音量比以前略微大了一点。

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另外想问大家,怎么直接把电源这里变为220V可以使用的?

网友:
量一下变压器次级输出的交流电压,换一个初级是220v的就行了,功率要够。

网友A:
据说可以串电容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可以串电容降压

串电容能降压但待机电压正常就带不动功放,反之待机时后烧电路,不信你就试试。

网友:
音箱里面用料看着不 错

网友:
ab类待机发热大正常的,lm1875待机功率8w散热片60度。不需要维修正常的

网友B:
正常的,只是你平时没留意而已,这个功率管发热大点而已,散热片有个50,60度吧。

网友C:
就看你有没有耐心,如果有就这样做:
将里面的变压器拆开,拆去初级线圈,用直径是原来一半的漆包线重绕,匝数为原来的2.2倍,这样就行了。

网友:
这样的管子发热正常,看做工不错,更换变压器不值得了!

网友:
这个变压器是110的话,换个220的就行,要好点的贵的

网友:
更换电源变压器或用开关电源板,变为使用电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看你有没有耐心,如果有就这样做:
将里面的变压器拆开,拆去初级线圈,用直径是原来一半的漆包线重绕, ...

这个难度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只是你平时没留意而已,这个功率管发热大点而已,散热片有个50,60度吧。 ...

音箱上一直放着一个小米的温度湿度计
以前都是好好的,天热显示就温度高,天冷显示就温度低
现在一直恒温33.2°C,感觉不对劲了,结果一摸音箱箱体发烫。
搞不清楚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变压器有没有跳线

网友:
这是不是安桥品牌的?不敢确定。

网友D:
还带分频器,做得很规矩的小音箱。
这玩意如果不是变压器预留了200V(初级绕组并联改串联)。那么不建议改了。。。

明显的第八张图有个电阻发热很厉害,可以看看后级有没有毛病。。。

网友:
直接换个变压器的事,简单……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要想直接用220v,只能换变压器,换前测一下原变压器次级电压,或者拆去原变压器初级,记好原初级匝数,线径,用原线径一半的平方,匝数加一倍,原样绕回去,处理好绝缘,即改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带分频器,做得很规矩的小音箱。
这玩意如果不是变压器预留了200V(初级绕组并联改串联)。那么不建议改 ...

感谢!看到了,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网友:
安桥的东西都是很不错的,改变压器不建议,发热也可以检查下整流滤波电路的元件有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