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居然可以超量程这么多!

楼主(2024-08-31):
数字万用表居然可以超量程这么多!

平时使用数字万用表都没有注意,今天在测试耐压时无意中发现,平时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今天居然能
超这么多!

网友A:
超750还能正常显示,这表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750还能正常显示,这表不错

这有什么奇怪的?最高量程其实就是2000伏,只是超过750就可能会啪啪。原因只是空气中的潮气可能会击穿电路板而已。每只表都写2000的量程,厂家还不赔得卖裤衩?

网友:
超电压不安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什么奇怪的?最高量程其实就是2000伏,只是超过750就可能会啪啪。原因只是空气中的潮气可能会击穿电 ...

有道理,其实三位半的表每个档显示最大值都是1999,因为是电阻分压的,所以这个档也可以测量1999,只是这么高的电压会击穿电路,所以文字标明了最高750,程序上也没有必要再做超过750显示错误的判断。

网友:
当心表内线路(覆铜板)击穿

网友C:
俗话说得好,七分饱就好

网友:
空气放电啪啪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俗话说得好,七分饱就好

有道理
过犹不及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有什么奇怪的?最高量程其实就是2000伏,只是超过750就可能会啪啪。原因只是空气中的潮气可能会击穿电 ...

超过1Kv的应该算高压表吧?那价格还不飞起来?

网友E:
一不小心 表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不小心 表就坏了

现在的数字表保护功能还是比较好的,小电流的高压应该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过1Kv的应该算高压表吧?那价格还不飞起来?

加个一两千伏的量程,成本也就两三块钱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超量程测量,自己的东西还是爱惜点

网友:
这表头来说量程是没超,只是超耐压了。

网友:
10A我就10A以内  电压也不敢超 怕干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