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书上的字怎么覆盖

楼主(2024-08-31):
想把这种书上印刷的字盖住,用了修正液,效果不好!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扫描>抠图>打印...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网友:
用漂白水试试

网友:
修正带呢,试试

网友:
修正液不好使试试修正带

网友:
大面积的话贴张纸行吗?偶尔一行修正带比较好。看看有没有宽度合适的修正带。

网友:
为什么要盖住呢?仅是盖住非常容易吧

网友:
这个得看你盖住之后要做啥

网友:
你这一下就变白纸了!楼主是想盖住一种,想让孩子学习英语用的!

网友A:
印刷的字体只在表面,用剃须刀片小心地刮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刷的字体只在表面,用剃须刀片小心地刮掉即可

刮干净的话,纸就通了

网友:
使用打印机打印对应的一行字,然后剪裁下来粘贴即可。

网友:
wps表格都有筛选功能,拍成pdf也应该有。不过有些功能是需要花钱买的。

网友:
只能用涂改液啦!!!

网友:
用洗甲水试试

网友:
实物没有好办法,除非是电子版

网友:
仅仅是盖住非常容易。找张白纸条盖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刮干净的话,纸就通了

不会,建筑设计院的图纸出错了,都是刮掉改的,那硫酸纸还是薄到半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