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螺丝胶要多久才能固化?都10多个小时了竟然还没有固化

楼主(2024-08-31):
10多个小时了,为何222螺丝胶还是没有固化?
涂的稍微多了一些,刚才用手一碰,竟然还是液态的

为何10多个小时过去了,222螺丝胶还没有固化呢?

网友A:
是厌氧胶的话,要在隔绝空气的情况才会固化

网友B:
搞太多了,厌氧胶,螺丝的丝纹里的可能固化了。
它与氧气或空气接触的时候不会固化,一旦隔绝空气之后,加上金属表面的催化作用,能在室温很快聚合固化,形成牢固的粘接和良好的密封。利用氧的阻聚作用,可以贮存多年。在室温下空气存在时能保持液态,当隔绝空气时能迅速固化的一液型胶黏剂

网友C:
你这怼的太多了吧?小心拆不下来,我都是在螺纹上点几下,我用的是蓝色的,忘了啥型号...

网友:
涂在外面了?还是涂多了挤出来的?
涂多了挤出来的,擦掉就行了。我这边用的时候拧紧了一会就牢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厌氧胶的话,要在隔绝空气的情况才会固化

螺丝胶全是厌氧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怼的太多了吧?小心拆不下来,我都是在螺纹上点几下,我用的是蓝色的,忘了啥型号... ...

这个是低强度的,多怼点是不是也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低强度的,多怼点是不是也没有问题?

这个我也不懂,以前和你一样,弄得前轮拆不下来,用烤枪加热才弄下来,以后再也不敢弄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不懂,以前和你一样,弄得前轮拆不下来,用烤枪加热才弄下来,以后再也不敢弄这么多了  ...

你用的螺丝胶是什么标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螺丝胶是什么标号?

忘了,买了近10年了,只记得是蓝色的,回家看看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太多了,厌氧胶,螺丝的丝纹里的可能固化了。
它与氧气或空气接触的时候不会固化,一旦隔绝空气之后,加 ...

瓶子打开后,再盖上,是厌氧环境,也能多年不固化,是因为没接触金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太多了,厌氧胶,螺丝的丝纹里的可能固化了。
它与氧气或空气接触的时候不会固化,一旦隔绝空气之后,加 ...

紧固剂只有接触金属才能固化么?

网友:
拧进去基本就开始固化了,一般十分钟就无法用手拧出来,和金属离子结合后开始固化,24小时候达到最大强度,接触空气部分不会有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的螺丝胶是什么标号?

刚才找的淘宝记录,乐泰243

网友:
如果不是操作上的问题,不会是过质保期了吧。

网友D:
拆开看看螺丝里面有没有固化

网友E:
一般涂了厌氧胶的螺帽外面都看不见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涂了厌氧胶的螺帽外面都看不见胶的。

螺帽外面为何看不到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看螺丝里面有没有固化

拆开后,是不是要把紧固胶清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找的淘宝记录,乐泰243

乐泰243你是用来紧固轮轴螺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