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线太长,导致碟刹刹车盘被卡住了,怎么办?

楼主(2024-08-31):
没想到刹车线还能把刹车盘给卡住,

然后轮子就转不动了,

在骑行的时候如果发生这种问题,是不是会发生漂移

各位的刹车线末端是怎么处置的?如何防止刹车线卡到刹车盘

网友:
相互钳制了,哈哈哈!

网友A:
我用网线里的0.5线芯绑到后面制动螺丝附近了 要不磨着吱吱吱

网友:
线头要合理妥当处理

网友:
你需要一根尼龙扎带。

网友:
一般先用小锤,然后大锤搞定

网友:
我以前是把线尾是自己缠绕一个圈,现在有人拿铁丝捆,也可以间断线尾

网友:
老虎钳子,往外折一下

网友:
自带刹车的安全配置。

网友B:
钢丝专用剪。末端再套铝帽压紧。老虎钳是不行的,剪完就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网线里的0.5线芯绑到后面制动螺丝附近了 要不磨着吱吱吱

具体怎么绑,可否上个图?

网友:
盘上就行,多盘几下

网友:
短了不好治,长了好治,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丝专用剪。末端再套铝帽压紧。老虎钳是不行的,剪完就散。

铝帽压紧,还是可能伸进碟刹盘小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帽压紧,还是可能伸进碟刹盘小孔的

剪得稍短一些,如果不是有心人故意为之,钢丝是有钢性的,不会插到碟片里。

网友:
我的公路车多余线头用扎带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