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锂电池组是单独用好呢还是组在一起好呢?

楼主(2024-08-31):
如题,电动车电池坏了,拆出来检查了一下,是有几串有问题了,原来是2400MAH的8并,把不好的挑出来手重新给了6并14串简单测了几串的容量,下降到2300MAH左右了,这样电池组是13AH多点,因为电车较大,最大电流33A,电池也是3C的,大约也就能跑15KM左右吧,多了没试过,怕撂路上,上下班单程6KM左右,再买新电池有点不值,没准啥时候超标车就给禁了,手里有个36V的电池组,是4并10串10AH的,如果并到原来的电池组,只能用28节,容量也偏小,但也凑合,如果做成13串的,可以3并了,就可以容量大点但不能与原电池并在一起用了,手里也有20A的13保护板,这个保护板原来用过,慢慢加油也能跑,就是急加油时容易断电,象我这种情况,把两节并到原来的电池组方案更好一些,还是单独做个3并13串的电池做为备用方案更好一些?

网友:
个人建议组到一起,前提电池仓够大,没有骑行焦虑...

网友:
电池状态不一样,建议不要组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