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徒手拆一个 七彩虹 CS150/120GB 固态盘 慧荣SM2246XT+海力士MLC 附跳线

楼主(2024-08-31):
        查官网是 2018年生产的 ,早期慧荣SM2246XT+海力士H27QDG8D2B8R  白片,耐久度应该不错 ,就是4K读写太差了,整体测试只有400+分,速度一般。实测可以用 慧荣开发工具 sm2246XT_MPTool_O0609A  这个版本直接选H27QDG8D2B8R直接量产成功

楼主:
我记得之前有个帖子 问这款型号 开卡跳线位置, 一下找不到 ,下面图一标注,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A:
换个2246EN主控,补个缓存,跑分还能在上一层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2246EN主控,补个缓存,跑分还能在上一层楼

算了,这盘胜在稳定,换了IC加缓存,顶天了能跑550-600, SATA3 瓶颈了 ,我Z97主板已经直接上M.2转PCI-E 。测分能跑1800左右 ,比这个读取快多了。

网友B:
sm2246XT_MPTool_O0609A  这个版本直接选H27QDG8D2B8R直接量产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2246XT_MPTool_O0609A  这个版本直接选H27QDG8D2B8R直接量产成功

o0609a这个版本我是用来跑rdt

网友:
这块板子不错

楼主:
早期固态价格贵,所以早期的一般做工和用料都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