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怎么知道一种螺丝胶是否为厌氧胶?

楼主(2024-08-31):
下面这瓶222胶是否厌氧胶?

为何瓶子上没有写厌氧胶

网友:
螺丝胶就是厌氧胶,好比矿泉水就是水这还要写么

网友A:
这东西有甜味但是有毒,里边有一个催化添加剂是糖精,注意要放在小孩子拿不到的地方。
螺纹胶(锁固剂)都是厌氧胶。

网友:
螺丝胶都是厌氧胶,只是区分高强度低强度,还有高温低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有甜味但是有毒,里边有一个催化添加剂是糖精,注意要放在小孩子拿不到的地方。
螺纹胶(锁固剂)都 ...

只有厌氧环境才会固化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厌氧环境才会固化么?

对的,平时接触空气的情况下不固化,而且需要接触金属在金属同时催化的情况下才能固化,你夹在塑料件的接缝就不会固化的,其实用胶粘螺丝还有一个做法就是螺丝头或者螺母外侧直接封一坨环氧树脂或者UV胶上去,要拆的时候可以用电烙铁直接加热铲干净就能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平时接触空气的情况下不固化,而且需要接触金属在金属同时催化的情况下才能固化,你夹在塑料件的接 ...

接触金属,但是也暴露在空气中,是否也能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平时接触空气的情况下不固化,而且需要接触金属在金属同时催化的情况下才能固化,你夹在塑料件的接 ...

环氧树脂和螺丝胶有什么区别?强度差别大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平时接触空气的情况下不固化,而且需要接触金属在金属同时催化的情况下才能固化,你夹在塑料件的接 ...

我也有这方面的疑问。如果螺纹精度不够的话,螺纹间隙较大,这种情况下在大气环境中是否能固化?

我如果要加速固化,我放到真空包装袋里面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触金属,但是也暴露在空气中,是否也能固化?

接触金属,暴露空气不会固化,只有满足隔绝空气以及接触金属两个条件才固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环氧树脂和螺丝胶有什么区别?强度差别大么?

环氧树脂就是环氧树脂胶+固化剂,购买回来就是两支不同组分的胶/固化剂,使用就是两者混合均匀后涂抹,一旦混合就是这个固化过程不可逆,天气冷固化会慢很多,天气热就会加快,放进烤箱里更快固化,这个胶比厌氧胶更硬,也更耐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方面的疑问。如果螺纹精度不够的话,螺纹间隙较大,这种情况下在大气环境中是否能固化?

我如果 ...

间隙不超过0.2mm固化应该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树脂就是环氧树脂胶+固化剂,购买回来就是两支不同组分的胶/固化剂,使用就是两者混合均匀后涂抹,一 ...

环氧树脂胶可以单独使用,不需要加固化剂?

加固化剂是加速固化么?

环氧树脂以后该怎么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氧树脂胶可以单独使用,不需要加固化剂?

加固化剂是加速固化么?

环氧树脂不加固化剂几乎不会固化的,等多久都没用,固化剂是引发交联固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金属,暴露空气不会固化,只有满足隔绝空气以及接触金属两个条件才固化 ...

接触金属+暴露在空气中,如果涂层很薄,好像也是能干的
涂层厚,20多个小时也干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环氧树脂胶可以单独使用,不需要加固化剂?

加固化剂是加速固化么?

拆环氧树脂,用锋利的高温烙铁头或烧红的刀片都能刮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平时接触空气的情况下不固化,而且需要接触金属在金属同时催化的情况下才能固化,你夹在塑料件的接 ...

螺母外侧直接封一坨环氧树脂,这么干的人多么

用环氧树脂紧固螺母是不是常规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环氧树脂,用锋利的高温烙铁头或烧红的刀片都能刮掉

固定螺母用环氧树脂好,还是用硅酮胶好?

硅胶和环氧树脂的区别在于:环氧树脂向外的散热性比较好,但其本身耐高温,耐黄变的能力比较差,容易裂开,硅胶的散热性不是很好,但其本身耐高温,耐黄变的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