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聚力 JLCZ-06S ETC换电池失败

楼主(2024-08-31):
大概是18或19年统一办理的,应该是没电了。拆开,测量下电压只有0.9V了,等待新购电池期间,尝试给SPC电池充上电,24小时观察结果发现可充可存电。按网上某些说法,如下图把防拆开关整上,结果上电后发现MCU烫手了。

下图展示:右侧已经烧出坑了。

多次交叉尝试发现:
只要不把开关压死,上电,不发骚,只要压死接上电就烧。难道防得这么死?
又多出块电池,看来又得重整一个了。
个人经历,分享下。

网友:
是不是压下开关短路了哪里,仔细查查。可以合上盖再压下开关,塑料按钮烫化黏上,不用铜线捆绑

网友:
悲剧了,安慰楼主

网友:
估计是功能性保护设计,那个开关是一个状态检测,上电后按下,然后激活,就一直能正常使用,只要是中断一次,则失效状态,需要重新激活,如果上电就检测到开关按下,可能就做个芯片自毁?(有的芯片是支持的)

网友:
防拆卸抱死

网友A:
估计是接触不良,可以尝试重新焊接一下

网友:
还有这样的

网友:
可多试几次呀!!!

网友B:
这玩意是拆开就挂的,你都拆开了再复原有个卵用...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网友C:
完了

单片机自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接触不良,可以尝试重新焊接一下

大概率是如4楼所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了

单片机自毁了

对。只能注销后重新在某行新客优惠来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拆开就挂的,你都拆开了再复原有个卵用...

有些是可以拆的,谁料这么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是可以拆的,谁料这么狠。

不是"有些",是所有,你装上时那个微动就是被顶着的,一取下来微动就释放开了,自然挂了...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网友:
这东西反正是拆不得,几月前我的想挪个位置,小小心心拆下还是失效,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把微动捆住,拿到银行工作人员弄好,没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些",是所有,你装上时那个微动就是被顶着的,一取下来微动就释放开了,自然挂了...

就是这个理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良

网友:
微动下面还有没有线路?是不是铜丝短路到哪里了,这玩意儿里面俩电池,大概只有一个能充电,难道没有太阳能么?一般晒晒太阳就行了呀

网友:
拆下来失效这没问题,会烧芯片式自毁这怕不可能,哪短路了才烧的吧

网友:
很多ETC是防拆的,打开外壳就自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