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去繁就简修理电煎药锅

楼主(2024-08-31):
2024年8月31日

同事家的一个电煎药锅坏了,带过来让给看看

这上面的字是“神医”?书法不懂

是小作坊的产品,卸下3个螺丝取下下面部分

分快慢档,还有指示灯

估计是倒药时进去液体了(从第1张图看就能明白这里的因果,显然设计不合理),烧糊了,这部分没法处理了。

这是接线图,主体部分的加热管和过温保护都没问题,那就来个简单的吧

用斜口钳剪从插头的根部剪掉上图中的4根线,去掉小板,测试一切正常。

烧糊的小板,这是今年接触到的第2个电煎药锅了,那个是电源线的与锅体的接头有问题,这个比那个多了个蜂鸣器,还有个可控硅PCR406,也不知道是啥工作原理。

==========
2024年9月2日
有空无事又拿出小板研究了一下,在某宝上居然有相同的板子在卖,只是价格小贵,或许是小众产品的原因吧,毕竟大家都要吃饭。

洗刷了一下,大体能看出线路

有成品在卖

实物配合网上的图片绘制的原理图

发热体也有卖的,真是万能的网络呀。

网友A:
总共就几个元件,不如画个板子嘉立创免费打一下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共就几个元件,不如画个板子嘉立创免费打一下换上?

1是糊了,2是免费?,3是不会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是糊了,2是免费?,3是不会呀

嘉立创免费打板福利已经持续很久啦,连运费都是免的,赶紧学一下吧,B站搜立创EDA教程,很简单的

网友:
我猜这个的快档是直通,慢档是接入那个小板的,因为熬煮中药需要小火慢熬,需要的功率大概是快档功率的10~20%,串普通的二极管控制功率的话功率过大,能达到快档的50%,所以这里做了一个可控硅小板。

网友:
改成火力全开模式

网友B:
以前药店购买中药时奖励一台,底座是回收塑料,非常脆

网友:
烧的有点厉害

网友:
电路板应该远离发热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共就几个元件,不如画个板子嘉立创免费打一下换上?

这个板子还用画板?覆铜板用刀刻几下就做出来了

网友:
这种煎药壶我前一阵才刚扔了两个,一大一小,都是好的,便宜是便宜,其实不好用,壶内是有釉的,煮中药会腐蚀,加热内胆也容易腐蚀。

网友:
用洞洞板做一个

网友:
小板重新设计一下,做一个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药店购买中药时奖励一台,底座是回收塑料,非常脆

底座是回收塑料,非常脆

精辟。

网友:
这烧的有点惨,就这几个元件,飞线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免费打板福利已经持续很久啦,连运费都是免的,赶紧学一下吧,B站搜立创EDA教程,很简单的 ...

上次装上摸索了一会,刚开始画还真不习惯。要熟悉软件,然后多练。

网友:
电煎药炖肉不错。。

网友:
这个还算不错,两档,有个小板,以前修过一个,只有一个温度开关。

网友:
嘉立创免费打板福利

网友:
功率大,发热高,是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