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智慧黑板用的希沃SEEWO MT23便携插拔式电脑

楼主(2024-08-31):
智慧黑板的插拔便携电脑拆解

网友:
办公处理没问题

网友:
装个WIN XP系统,速度应该还不错

网友:
能用上4代内存应该还不错

网友:
关键是啥配置的???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网友:
这个弄个当小主机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高中那边就是用这个,cpu是i5-6400

网友:
确实不错,配置也挺好的

网友:
是工控电脑吗?这种接口少见。

网友:
这个配置装win7还是游刃有余的!

网友:
这个很贵吧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采购价应该不便宜

网友A:
还以为是卖呢,准备买一个这种小的,办公用

网友:
装个WIN XP系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卖呢,准备买一个这种小的,办公用

这个与主机接口定义不清不好办吧!那边就是一个带触摸接口的电视主板,有的是双系统。

网友:
挺好的物件,现在要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卖了~!或者装一个NA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