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栓是M9还是M10,如何测量?

楼主(2024-08-31):
为何2种方法测得的尺寸好像都是9毫米?但是某宝上好像没有M9的螺栓
这个螺栓的尺寸是多少,具体该怎么测?

网友:
拆开吧,这个像是端头缩小的。估计是M10的。

网友A:
不会是英制螺栓吧,查一查。

网友:
看图测量是M10的,螺栓外螺纹直径已超过9mm。也可以用一个M10螺母拧上去验证一下

网友:
可能是英制的?

网友:
自行车的不是标准螺纹,所以不适用M几的说法。看起来是细牙螺纹,如果要配螺母,在某宝就有卖的。

网友:
买两种试试

网友:
根据这个标尺,好像是M9的啊

网友B:
测量方法错误,测得的结果当然不准,测螺纹是用卡尺的平口部位量螺纹的最大外径,不是用刀口部分量螺纹根部。

网友:
自行车轴的?应该是M10

网友:
用一个M9的和一个M10的螺母,分别在螺栓上拧一拧,哪一个更顺畅,更不紧不松,能吃上力就用哪一个。要注意区分公制和英制。

网友:
自行车轴 都是细牙 不是标准的

网友:
标准螺纹M8下一档就是M10,M9是测量误差和倒角造成的

网友:
这个是M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英制螺栓吧,查一查。

怎么知道是否英制螺栓?

网友:
可能是英制螺栓吧

楼主:
你确定是M10么?

网友:
就是m10x1公制细牙螺母  我买过的304的 就怕螺母和车轴锈在一起

几块买个螺纹牙规 公制 英制 都能测出来是x1 x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方法错误,测得的结果当然不准,测螺纹是用卡尺的平口部位量螺纹的最大外径,不是用刀口部分量螺纹根部 ...

用平口测了下,为什么也是9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