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空调外机风扇电容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08-31):
因为空调时而制冷,时而室温明明没有达到设定温度,但是空调外机风扇在转着,压缩机却不启动,在网上了解了一下,有许多都提到一种情况是:外机风扇电容失效或者容量变小,风扇转速降低,造成散热不好压缩机热保护。我的问题是风扇启动电容不是在风机启动之后就不再起作用了?怎么会因为容量变小或者失效造成风扇转速变慢?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

网友:
既是启动电容,也是运行电容

网友:
风扇的电容叫运行电容,一直都在工作的,是不是容量变小可以拆下来用万用表测测便知。

网友:
你给电容串联一个开关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电机能一时启动一时不启动,有可能电容不行,散热风扇一个电容,压缩机一个电容。我今年年中就是只换了压缩机电容,没想到风扇电容,后来直接换了整个空调后,才在论坛里面看到说风扇也要启动电容,如果风扇不够力或者你以为风扇启动了实际没有,就会造成压缩机制冷几分钟就因为高压过热停机。电容容量减少了也会造成风扇冷却不行,风扇启动了还是需要电容帮忙的

网友:
原因无法确定的话,可以先换电容试试

网友:
电容在电机启动后没有断开还在工作

网友:
是的  我的刚换风扇电容。制冷效果不好风扇转速慢了 。肉眼可见的慢。身边有2.5uf电容当时就换了。万用表测旧电容1.6uf。也发现压缩机电容容量也小了。过几天换压缩机电容。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这种电机叫电容分相电机,电容始终参与电机运行,所谓启动电容只在电机启动时接在电机上,正常转动的电机启动电容是断开的~譬如有的冰箱压缩机配有2个电容,小容量的是运转电容,大容量的是启动电容,只启动时暂时接入电路。

网友:
定频与变频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网友:
这个便宜,直接换上试试看。这种问题只从技术来说不好断定
确定的办法,1、测量(不是绝对准确) 2.代换

网友:
之前空调制冷模式内机没冷风 当时就没想到压缩机不转 也不知道压缩机运行时是什么状态

网友:
拿下 万能表 测一下就知道了· ·很简单呢

网友:
绕不明白就别绕了,也不贵都换了完事。。

最后自己昏在里面的何苦。。

网友:
俩个电容万用表一测就知道是哪个问题了,要是没万用表,两个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