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邦保护板微信蓝牙小程序连不上是个问题

楼主(2024-08-31):
我在地下车库充电的,手机没网络信号,但这时手机蓝牙连电池也就连不上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顺便问一下,0.9米*1.3米的轻型载货三轮,48v20A的新电瓶能骑行多远呢?
顺便再说一下,我的48V16串拓邦保护板,设置的静置2分钟休眠,骑行过程中出现了好几次松电门时间过长滑行断电的现象,而且且不容易恢复,感觉滑行时长不超过1分钟,且仪表盘上小灯和电压表也是一直耗着电的,,,今天改成静置10分钟休眠,没有再断过电

网友A:
用蓝牙就行了,谁让你用网络的,没网就OVER了...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蓝牙就行了,谁让你用网络的,没网就OVER了...

本来我就是用的蓝牙,说的就是蓝牙,4g网络模块早拆了,谁用那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我就是用的蓝牙,说的就是蓝牙,4g网络模块早拆了,谁用那个呢

都用WX了,还说蓝牙???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网友B:
使用与蓝牙对应的APP不需要网络;0.9米*1.3米的轻型载货三轮,48v20A的新电瓶根据载重不同行路况不同驶距离会有很大差别,一般也就20KM-40KM;设置休眠时间不要设置太短,铅酸电池不牵涉平衡问题最好30分钟,锂电池牵涉平衡问题最好留120分钟电池平衡时间!

网友:
拓邦板载蓝牙是不能用于通信激活休眠的,因为它是单向只读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与蓝牙对应的APP不需要网络;0.9米*1.3米的轻型载货三轮,48v20A的新电瓶根据载重不同行路况不同驶距离 ...

刚才关闭网络的情况下真的连上了,那天不知怎的在地下车库怎么也连不上,,,这又反复试了试,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可能这小程序在等待网络,反应比较慢,得反复多点两下左上角的设备,然后弹出蓝牙权限对话框或出现蓝牙名称就可以了

网友(2024-10-09):
这是用的哪个小程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蓝牙就行了,谁让你用网络的,没网就OVER了...

我试过华为P10只开蓝牙就能连   p20por要开蓝牙和位置才能连上

网友(2025-07-07):
我是相反,关掉钥匙想让他休眠不休眠,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大神拓邦蓝牙版本的充电提示电芯损坏,放电正常,21年的板子3个都是这个问题,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