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大众PQ25 中央电气系统模块长编码详解,可以通过修改编码实现隐藏功能

楼主(2024-08-31):
使用5053数据连接电脑。电脑安装VCDS软件。

打开软件,点击 选择模块

选择09中央电气系统

进入以后可以看到当前BCM型号 当前车型为PQ25

点击长编码帮助,点击第一个字节0,通过勾选bit选项实现功能的开关。
例如:Bit4 勾选 车速高于15Km自动落锁

字节1

字节2

字节3
bit0 勾选后可实现熄火整车断电的情况下,长按钥匙开锁,开启天窗(默认没有勾选)。
bit1 勾选后可实现熄火整车断电的情况下,长按钥匙关锁,关闭天窗。
bit5 勾选后可实现熄火断电的情况下,长按钥匙开锁、关锁实现四门玻璃升降。

字节4
勾选bit6雨天关闭,可实现雨天自动升窗(带雨量传感器自动雨刷车型),默认未勾选。

字节5
bit 1勾选可实现锁车喇叭响一声
bit4 勾选可实现解锁喇叭响两声
pq25平台是调用喇叭,很扰民,默认不勾选。
pq35平台需要单独加装落锁提醒小喇叭。

字节6

字节7

字节8

字节9
如低配车没有多功能方向盘,加装后需要勾选bit3

字节10

字节11

字节12
bit4勾选可实现急刹车紧急闪光功能

字节13
bit5 勾选后在晚上仅开启后备箱时同时激活室内阅读灯,默认勾选

字节14

字节15
bit勾选后可实现开启后窗加热时同时加热外后视镜。
默认不勾选,后视镜加热在调节开关处单独控制。

字节16

字节17
如低配增加定速巡航需勾选开通bit7

字节18
此处点击下拉箭头选择灯光模式,我是改装了氙气大灯的,所以选择了66
这样就不会报近光灯故障码了。

字节19

字节20

字节21
bit5勾选后,开启远光灯关闭雾灯,默认不勾选

字节22
bit2勾选后开启远光强制关闭近光 默认不勾选。

字节23
bit6 可开关日行灯

字节24

后面的字节就没具体功能了。不在截图浪费资源了。

网友A:
那么这么好用的软件去哪能弄到啊

网友B:
帖子是好帖子,不过PQ25平台的车,存世的还有几台?6年的新能源郭家都引导鼓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帖子是好帖子,不过PQ25平台的车,存世的还有几台?6年的新能源郭家都引导鼓励报废了 ...

18款的pq速腾生产到19年底。 polo  桑塔纳 捷达 市面上存量还是很大的。6年前的新能源还真没法跟大众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么好用的软件去哪能弄到啊

网上随便下载啊。一般买5053线送软件。

网友C:
这种对于新手小白不建议弄,弄不好就一堆问题。
以前汽车论坛都是这个,我还打印出来差不多一本书厚,但真正有用的功能就那几个。折腾完两条5053就都吃灰了。

网友(2025-05-06):
引用 网友C:
这种对于新手小白不建议弄,弄不好就一堆问题。
以前汽车论坛都是这个,我还打印出来差不多一本书厚,但真 ...

我本想找修车店给刷下,可能是觉得要我钱不合适,不收钱又不愿意弄, 结果就是一拖再拖,我自己就买了线, 然后折腾了一个星期吧, 把想要的都刷了,,,除了一个开门亮刹车灯或是示宽灯不知道怎么弄外

网友D:
大众280D车机前后声场能不能刷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众280D车机前后声场能不能刷出来?

原车不带声场控制吗?大众的车机有阻值检测,一般接了功放才不能调啊

网友(2025-06-25):
这个长编码可以理解成控制器的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