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1.2v电池充电器电路图?

楼主(2024-08-31):
想自制一个充电器,没找到对应的电路图。

有直流调压器,但是担心不好用,不够专业。

网友:
有专用的芯片,什么CN3085,CJC5222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不知道啥电池,你再问他鸡眼了都

镍氢电池
镍氢电池
镍氢电池

网友:
傻充,用电阻限流

楼主:
不太好吧,不专业,我可是十八线专业人士。。。。。。

网友B:
1.2V是镍氢,1.5V的是啥???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网友:
买一个现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是镍氢,1.5V的是啥???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问我这个专业人士?

答案是电池!

充电池。

我刚从九成新正常使用的飞利浦刮胡刀里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问我这个专业人士?

答案是电池!

啥电池???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网友:
还放电池呢...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网友A:
他不知道啥电池,你再问他鸡眼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不知道啥电池,你再问他鸡眼了都

不是鸭眼?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网友:
不知啥电池的确不好DIY充电器,怎么判断充满电压呢

网友:
sony cs2a就很好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会有无数个答案.

网友C:
我用小电流傻充充1.2V的镍氢镍镉(低于100mA),榨干(应急)1.5V的碱性电池电量(低于50mA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小电流傻充充1.2V的镍氢镍镉(低于100mA),榨干(应急)1.5V的碱性电池电量(低于50mA充电) ...

我用的是调压器,调整到1.8v给1.2伏的镍氢电池充电。

每次冲二三个小时,貌似用了很久也没问题。

但我觉得应该折腾一下,毕竟我属于业余中的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