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安装

楼主(2024-08-31):
电热水器安装成这样对吗,进水口防电墙没有装,安装了一个黑色东西,还需要对插一根线,应该是个电磁阀吧!

网友:
那线怎么看都不靠谱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山寨牌的啊...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网友:
感觉怪怪的
进水管耐压么?

网友:
看着不像电磁阀 倒是像是温度传感器或者水流开关

网友:
感觉像压力或水流检测什么的

网友:
防电墙应该2个水口都有,那个接线的东东应该是水流感应器~就是有用水水流时使热水器断电,保证人身安全。

网友A:
霍尔水流传感器, 用水时停电
建议用恒温阀门替换掉水龙头, 使用过程中不会先烫后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水流传感器, 用水时停电
建议用恒温阀门替换掉水龙头, 使用过程中不会先烫后冷 ...

就是这样!

网友:
有86型漏保插座卖,装上心安

网友:
这都假冒上A.O.SMITH了

网友B:
带有这种字样的...................一般都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有这种字样的...................一般都是好东西{:01 ...

完球了,有了这个标志,出问题让你找平安,保险公司你也知道,想要掏它钱,比登天还难 。

网友C(2025-01-19):
山寨热水器,如果不是用的温控开关,那就只需要关注一下内胆有没有搪瓷了,如果内胆不漏,用的是密闭接触器,也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山寨热水器,如果不是用的温控开关,那就只需要关注一下内胆有没有搪瓷了,如果内胆不漏,用的是密闭接触器 ...

那个连线黑东东就是水流传感器,配合继电器用水时切断电源以保证无电用水,防止触电。
按常见装法应该是:进水管接逆止阀——防电墙——进水口、出水口接防电墙——水流传感器——出水管;这个缺进水防电墙~可能罐内进水管设计成防电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