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TP-link企业路由器ER3220G指示灯不亮,故障意想不到的简单

楼主(2024-08-31):
一段时间没用,这次打开发现竟然不能用了,指示灯不亮,抽空拆开看看,没想到如此简洁的电路板。

打开一看,简直空壳

发现电源两个400V电容明显鼓包开裂,这是换上新的电容后拍的,同时两个电阻也断路,根据色环算得5的电阻,找到2.7的电阻串联替换,装机发现还是不启动,换了整流桥后正常开机,但是测量下来整流桥也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不是当时哪里虚焊没发现,焊接后正常的。

两个电阻串联替换

换上同样参数的两个电容,但是明显粗壮很多,差点挤不下了。

换下的两对,还有个整流桥测量为好的,没上镜。

顺便看看线路板 ,这散热片不知什么材质的,感觉非金属。

电源转为12V后的主板这个位置的两个固态电容

这里有个像加电池的焊接位

电源位置,12V,估计实在修不好电源,换个普通12V电源接这里也成

TP没想到在这企业路由上也这么省,当然这型号也是便宜的,但是再便宜,也是企业级的,连个配重都不舍得用啊。
目前一般用用,50台机器,上个网什么的,还能正常用的。

网友:
50台鸡鸡算啥啊,7620都一样带...

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网友:
这类设备壳大陷小的很多  1是便于要价  2是方便上机架

网友:
企业级就是给了个铁壳子,内置了电源,加了个散热片。所有品牌好像这都样。。

网友:
内部空间够大,有助于散热。

网友:
电路板符合TP的一贯风格。

网友:
内部空间真是大,是为了好匹配上架吗?

网友:
感觉4楼说的是这样

网友:
普联缩水王~~~~

网友:
楼主发错区了。分钱分货吧。
这么大个高质量铁壳子也是很贵的

网友:
这个是太缩水了,记得看过一企业级路由电源板有这个电源板三个大还不止。

网友:
这种是最简单的企业级,说是企业级,实际也就固件里面功能改一下,其他和家用的没太大区别。
吞吐量,转发速率赶不上大型路由器,当然,一般情况也用不到那么大的吞吐量。

网友:
这羊毛是薅的一点都留情

网友:
重新定义“企业级”

网友:
高通配上512M双通道加32M spi flash
就是这个PCB板子和壳子比……有点寂寞空虚啊

网友:
这那个大企业敢用啊

网友:
企业级就是给了个铁壳子,内置了电源,加了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