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一线电视台用的磁带卡座:TASCAM 122MKⅡ

楼主(2024-09-01):
以前花大价钱网上买的,被坑了,说是very good,结果到手就是故障机,而且是电视台都没修好的机器,你说坑不坑?

这个机器是电视台的,因为坏了没修好所以流落民间,结果落到我手上,你说这是不是人间悲剧?

这机器修不好的原因主要是里面有块电路板没有电路图,而这块电路板又被更换过,但又不是原配的型号,和机器匹配异常,而里面的芯片又找不到资料,所以当时维修陷入困境,最终被淘汰。

当年我也是卧薪尝胆,毕竟我就是研究音响的,但毕竟是业余边角料,根本就没研究过这类机器,以前也就修修自己的破收录机而已,所以那时天天埋头苦干,天天思索故障的原因,连做梦都在修机器,所以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天睡觉我思考时来了灵感,马上写下来,第二天一测试搞定,别提多激动了,也许这就是垃圾佬的乐趣吧。

今天使用时突然机器失控飞转,猜测估计是皮带断了,打开一看,果然如此,机芯状态开关的皮带断了,这皮带当时换过,看来皮带质量不行。换这个皮带要拆开机芯,有点麻烦,顺便拍个照,大家看看以前的产品。

这个机器的特点是全模块化设计,每个模块都是接插件连接,所以这个机器接插件异常多,例如主板上插着两块板一个是录音板,一个是播放板,都是可以扯下来的,和计算机的显卡一样。另外这机器开关按钮很多,因为各种参数都是手动设置调节的,但是这些按键旋钮和那些接插件,包括主板上那众多的调整电位器,没有任何一个损坏或者接触不良。这用料,只能让人惊叹。估计按钮里面触点都是镀银或者镀金,否则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据说这个机器产于八十年代,具体无从考究

网友:
货真价实的三磁头

网友:
当年价格不菲

网友:
看上去挺复杂

网友:
TASCAM 是日本 TEAC 公司旗下的专业广播音响设备品牌,如今它的小型数码音频设备是全球广播电视业界的主力之一。

在 1979年TASCAM 推出世界上第一台盒式磁带多音轨录音机 “SOUND COOKEE 144"。在过去的 32年,TASCAM 的产品用户涵盖了从高端专业音频后期制作工作室到一般音乐爱好者不同客户群, 为录音师和音乐爱好者们提供了更加可靠、更具有艺术创造力的设备。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够复杂的啊。

网友:
第一音响,好东西

网友:
在没图纸修这么复杂的东西确实技术高超,电路板上那么多的可调电位器,看了真是头疼

网友:
结构复杂的磁带卡机。

网友:
这用料让人惊叹

网友:
这个好复杂

网友:
这可调电阻,动乱了可有的搞了!

网友:
这么复杂你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广播级设备

网友:
这么复杂的机子都能整好,高手!

网友:
第一音响,记忆快模糊了
为专业设计的和民用还是有区别的,判断一下坏模块功能,替换或者屏蔽应该可以,皮带现在不太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