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这个电筒尾部开关要如何拆开?

楼主(2024-09-01):
手电不亮了,一测是开关不行,看了一下感觉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才能拆开。。。来请教一下,最好给个详细的。。

网友:
简单粗暴的详细拆解图片来了

附送内部详细结构

网友:
应该把塑料拧出来的吧!

网友:
用小钻头先从铝圈那里,钻个小坑,然后尖嘴钳插入坑,拧开

网友:
逆着螺纹方向,想办法拧出来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一次性的,拆开也就废了,好像淘宝有专门有卖这个的整体换一个比较好

网友:
好像是过盈装配的?

网友:
我拆过类似开关,是将老式剪刀在闭嘴状态下两手柄部分用力错开,剪刀头形成反向X状,放入开关金属部分内圆,带点力逆时针旋出。

网友:
打两个小孔,再用尖嘴钳之类插上拧下

网友:
这种就是过盈配合,大力往外怼,

网友:
硬顶出来就行了

网友:
螺纹方向旋转看看

网友:
似乎这个开关比较容易损坏,似乎是旋转拆开

网友:
有压入的也有旋进去的,先打两个小孔,用剪刀尖旋试一试。压入的只能从后屁股顶

网友:
这对面是不是也有一个缺口,找个工具看能否旋的动

网友:
大力出奇迹,它这个尾端串了开关通过金属壳导通,有的里面还有控制电路

网友:
白色的塑料可以扭出来的。

网友:
就是旋转开关里面那圆垫片的,你自己找可以卡住垫片的转就可以了
不过现在马家那么厉害,你不会直接买开关末端就好了?

网友:
拆不开,我试过

网友:
我是用剪线钳破坏拆开了这个手电筒的尾部开关,修好之后用热熔胶粘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