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废手机DIY专业音响遥控器

楼主(2024-09-01):
闲置多年的废手机,重置系统,安装调音台遥控软件,就可以当调音台遥控器(同WiFi局域网可以控制),实测迈达斯M32,差32可用。

这个软件是Mixing Station:支持市面上常用的数字调音台,例如:迈达斯M32,差32,艾伦QU系列

网友A:
专业的,不好喷,下一家走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不好喷,下一家走起。

看不懂,撸过...

二○二四年九月一日

网友:
调音台啊,原来没搞懂 ,现在还是不动

网友:
很好很不错的。

网友B:
这些个物件都挺专业,电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个物件都挺专业,电台的么

这个设备很多场地都有:舞台,音响出租,教堂,乐队,电视台,会议室等。

网友:
个人音响我全部直通,播放器asio输出,控制音量,功放就一个输入开关,电位器都不用,直接后级输出,不搞任何改变

楼主:
软件Mixing Station:支持市面上常用的数字调音台,例如:迈达斯M32,差32,艾伦QU系列

网友:
看不懂,但是觉得很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专业,长见识了,

网友:
不是专业的人玩不转啊。很多场合有,能玩的人少啊。

网友C:
在手机上滑动推杆,调音台上面的推杆也会滑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手机上滑动推杆,调音台上面的推杆也会滑动吗?

电动调台就是这样的,也可以用笔记本或者电脑主机来操作,很常见。

网友:
这个安逸,可以躺到椅子上调试了

网友:
每个物理推子都有个电机吗?

网友:
原理就是dsp,那么大一个实际就是键盘,就是个dsp再套上个台子的壳,有些老人只习惯面板的操作,还不如现代的ok效果器,纯粹拿usb调,多少hz多少db还能直接打字进去。。。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没法喷啊!!
只是觉得好高级!!!

网友:
瞧你们说的,这设备真的只能在音频领域使用吗?
什么ps之类的
调色,好用的很
通道绑定后打开ps相应的面板直接拿这个调色

网友:
感觉是比较容易,不过需要专业控制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