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新手求助。SK6211 量产工具无法识别u盘

楼主(2024-09-01):
新手在黄鱼上买了点sk6211的板子练手,颗粒是很老的三星4gb slc。K9WBG08U1M 。焊好后chipgenius可以正常识别。资源管理器下有U盘符。但是量产工具却无法识别,试了很多版本都一样,还在一台win7下试过,也是无法识别。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查了一下,支持的控制器:
M321AC, SM321BB, SM321BC, SM324BB, SM324BC, SM3252A, SM3252B, SM3252C, SM3255AA, SM3255ENA1, SM3259AA, SM3259AB, SM325AB, SM325AC, SM3260AD, SM3267AB, SM3267AC, SM3267AE, SM3268AA, SM3268AB, SM3269AA, SM3269AA_COB, SM3270AA, SM3270AB, SM3270ASC, SM3271AB, SM2231, SM2232, SM2240, SM2242, SM2244LT, SM2246EN, SM2250, JMF612, JMF616, AU6987(AN), AU6989SNL-B, AU6989SN-GTC, AU6989SN-GTD, AU6989SN-GTE, CBM2092, CBM2093, CBM2093P, CBM2095, CBM2096P, CBM2096, CBM2098S, CBM2099S, CBM2099E, CBM2199, CBM2199S, CBM2199E, CBM2199ES, IS902E, IS902, IS916EN, IS916, IS9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支持的控制器:
M321AC, SM321BB, SM321BC, SM324BB, SM324BC, SM3252A, SM3252B, SM3252C, SM32 ...

量产工具自带的闪存支持列表里有这个颗粒的。

网友:
要软件版本没错的话,就短接试试

网友:
不能用最新版的,最新版不识别6221

网友B:
要插2.0量产,昨天才贴了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插2.0量产,昨天才贴了4个

还是无法识别,也试了短接29.30脚,无效,而且短接后chipgenuis识别颗粒错误了。
难道是板子的原因?这个只是样式稍微有点不同,还是u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无法识别,也试了短接29.30脚,无效,而且短接后chipgenuis识别颗粒错误了。
难道是板子的原 ...

哦哦哦,看错了,我以为是6221

网友:
6221玩过,6211没玩过呀,帮不了你了

网友C:
工具要在老版本操作系统下运行,比如XP或win98。或者,你搞个XP或win98虚拟机,接USB2.0的HU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要在老版本操作系统下运行,比如XP或win98。或者,你搞个XP或win98虚拟机,接USB2.0的HUB。 ...

找了个2003 pe ,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