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nas是不是装unraid nas更好一些 因为我没那么多硬盘组raid

楼主(2024-09-01):
家庭nas是不是装unraid nas更好一些 因为我没那么多硬盘组raid  但是又很想买个群辉之类的

网友A:
可以试试装黑群晖,或者开源系统,OMV

网友:
如果硬盘的大小不一样 比如2T 3T 4T 可以尝试unraid
挺好玩儿 也好用

网友B:
我就是用一个UNRAID,把家里所有的旧硬盘全都组在一起,十几个硬盘,大小尺寸,大小容量头不一样,最小的80G,最大的2TB,也算是旧硬盘发挥余热

容量涵盖了十多年常见的硬盘容量,80,120,160,250,320,500,2T

网友:
方便自己需求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我最近打算弄个下载机,看样子弄unraid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装黑群晖,或者开源系统,OMV

omv一般人玩不转,不适合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一个UNRAID,把家里所有的旧硬盘全都组在一起,十几个硬盘,大小尺寸,大小容量头不一样,最小的80G ...

UNRAID有免费的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一个UNRAID,把家里所有的旧硬盘全都组在一起,十几个硬盘,大小尺寸,大小容量头不一样,最小的80G ...

这么多硬盘还不坏太费电呀?另外数据安全性不好吧?

网友:
装什么系统主要看你的需求,如果经常要下网盘的东西或者是没ip大内网要下bt,那win吊打所有linux,如果要玩docker,推荐黑裙,教程多,最适合小白

网友:
我还是用一般的na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硬盘还不坏太费电呀?另外数据安全性不好吧?

我只用这个UNRAID服务器存放数据,只有需要的时候才开机,设置一个校验盘,

网友:
除了速度好像UNraid都可以。我用着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