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子负载算是完工了

楼主(2024-09-01):
磕磕绊绊的,虽然说不太理想,先凑合用吧。1602与负载板共用一个电源,显示总有个底数跳动,输入电压后,用万用表测一下,准确度还可以。风扇是个旧的,有点小,还没想好怎么固定
16楼测试一下,50v3A稳定65度。

网友A:
多少管的,最大能达到多少瓦?

网友B:
你这散热不行100W以内还可凑活

网友C:
这个表头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错,这也能D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管的,最大能达到多少瓦?

8管的,多少瓦还没敢高试,没用风扇,试过58.4v3A,运行5分钟,散热器开始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散热不行100W以内还可凑活

是的,还得换个大风扇,如果用暴力风扇,电源也得换,先用着吧。以前还想过制冷片,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头还是可以的!

表头是论坛里打板做的,做了3个。这个专门测电瓶车充入电量

网友:
这个可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头是论坛里打板做的,做了3个。这个专门测电瓶车充入电量

非常棒,我也去找找这个表头!

网友D:
能自己DIY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还得换个大风扇,如果用暴力风扇,电源也得换,先用着吧。以前还想过制冷片,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用过 ...

制冷片相同效果下造价高,还要给制冷片散热,属于脱裤子放屁,都不如直接上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自己DIY的都是高手

都是照葫芦画瓢,零件组装,跟着大伙玩,不会设计。

网友E:
打板文件是哪个?是立创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散热不行100W以内还可凑活

今天试了一下,用这个小风扇往里吹,3A稳定在65度,换个大风扇或用2个风扇应该能再大点电流,我的温度保护管65度,估计70度左右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板文件是哪个?是立创的么?

好久了,才做完,紫色应该是立创

网友:
做的很不错,一直想做但一直没做。后来搞了一台爱的克斯的用了,150W,就是体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