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浇筑了一个水泥砂浆底座,好像质量有问题

楼主(2024-09-01):
水泥和沙子搅拌到一起,水泥和沙子的体积比例估计是1:3。不是河沙,看着像机制砂,比较粗糙。拆模以后发现侧面和背面是这样的,很粗糙,不知道行不行啊,有懂的大兄弟说说

过几天打磨一下试试,要在上面钻孔装立柱法兰。
到时候看看结实不结实。不行的话砸了废掉,把里面的钢筋取出来。

网友A:
感觉是水泥不行啊,做的是风扇底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水泥不行啊,做的是风扇底座?

用手拿起底座,用力拍向头上,如果没有头破血流,那就是水泥不行、、、、鸟。

网友:
浇筑混凝土块,一般是1(水泥):2(沙子):3(石子),混合捣实至浆液覆盖上面,一夜后洒水保养,几天后固化完毕就OK了(标号高的水泥固化时间短一点,低的需要时间就长~如320号水泥得6~7天)。

网友:
要钻孔装立柱法兰,为啥不在钢筋上焊接预埋固定件?

网友:
感觉水泥少了

网友:
水泥:沙子:石子比例1:2:3为好,水泥感觉少了,水泥标号425吧,

网友:
专业人士告诉你:水加多了,不管有没有用减水剂,在能施工的前提下水用得越少越好...

二○二四年九月一日

网友:
必须要加石子呀,

网友:
感觉水泥放少了

网友:
用细点钢筋,扎密点?

网友:
水加多了,水泥,沙子,石头的比例为1.3.5就好用了

网友:
水泥少了,水多了。

网友:
配比不对,水泥及少了,水也太多了。

网友:
比例差不多,看着像是没搅拌均匀,另外没加碎石子?立柱法兰应该预埋啊。

网友:
水泥存放时间久了吸湿失效了,只要不是素灰都添加石子增加强度,没拌匀水多水泥随水漏走了,有可能搬起来扔地上就会散开。

网友:
水多了,灌注以后还要使用振动棒进行振动。

网友:
沙子太粗了,水泥太少了,话说有一种水泥是配置好的,结实细密。好像专门用于卫生间坐便池用的,特别适合

网友:
看图2跟图3的效果,应该是水多了,水泥标号也低了点吧,另外如果是底座的话,为啥不直接在钢筋上焊接好连接件后浇筑呢?

网友:
水泥少了,没有加碎石,你这是砂浆,不是混凝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