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简修一个蓝牙耳机安卓充电口虚接故障补焊加焊修复。

楼主(2024-09-01):
简修一个蓝牙耳机安卓充电口虚接故障补焊加焊修复。
一个蓝牙耳机。

好坑的耳机,居然是卡扣,拆解断了几个。

微距放大,虚接假接。

加点焊油和焊锡,顺便边上的充电座外壳也加焊后故障解决。

因为电量还足,所以充电功率不高,但是虚接那回功率仅有0.0几瓦。

复原后顺便装回外壳,因为卡扣无法无损拆解,只能用胶水胶合了。

因为手法不好,胶水溢出来很难看,不过朋友不嫌弃。。

网友:
充电挺慢的

网友:
修过hqd的蓝牙耳机,真是一言难尽,整体设计就是合理到期报废

网友:
有放大镜容易修复没放大镜难弄!

网友:
高手。
我试过,加不了焊。

网友:
这么老的充电口,还得找转换头

网友:
能用就好  能用就好

网友:
换个typec的

网友A:
不好焊,这个让我焊,四个脚就变成一坨锡了。

网友:
原产品焊接不牢固,插拔一段时间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不顺便帮朋友换个好电池增加续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焊,这个让我焊,四个脚就变成一坨锡了。

BGA助焊膏了解一下

网友:
我的做法是加锡后再滴一大坨热熔胶在上面 好用的很

网友:
用上18500电池,电量用3-5天都不用充电。

网友:
耳机难修,基本就是换!高手,耐心,仔细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助焊膏了解一下

助焊剂就是个神器,真心好用,不管新手老手,最后都能变成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助焊剂就是个神器,真心好用,不管新手老手,最后都能变成高手。

1支559或者223,我够用一年了。便宜的焊油别说助焊了,洗都不好洗

网友:
楼主补焊的焊点好漂亮,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