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63XT加镁光N28A芯片,开卡软件以及开卡通道问题

楼主(2024-09-01):
手里有一个金士顿的nv1固态,突然不认盘了,重新开卡发现通道2都是0,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

怎么屏蔽掉继续开卡?
设置里找不到屏蔽通道的选项

楼主:
如果不屏蔽的话,pretest过不了,显示ch2,ce0错误

网友:
通道3  ce不识别

楼主:
2263xt的,芯片是镁光n28a的qlc

网友:
QLC颗粒已经挂了,可以直接扔掉

网友:
63xt主控虚焊是通病,重植下主控或许就能好。

网友A:
重做主控试试,看看能不能再识别那一个通道的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做主控试试,看看能不能再识别那一个通道的ce,

没有工具,不能焊芯片,我就想屏蔽了用,找不到选项